DJI lightbridge2 使用体会!

楼主(2016-01-06):
DJI lightbridge2 购买一段时间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不错,图传稳定,遥控器的控制精度比较高,唯一不足的是好多功能通道没有像精灵3那样可以在APP里面实现,期待后期修正!
1.关于连线:官网安装视频,GIMBAL PORT端口的连线是错误的!说明书上写的是:Gimbal连接线一端连天空端的GIMBAL PORT端口,另外一端连高清云台GCU模块的G7端口和飞控的CAN端口(也就是选配件CAN HUB的端口),要不然,没有飞控数据显示,希望DJI把教学视频改过来,或者讲详细点,免得误导大家!
2.关于高清图传:天线的安装至关重要,安装好后一定要测试db数,一般为负数,2米内不能大于-40db,一般在稳定在-35左右,开机后,打开APP,如果一味等待,那是永远没有图像的,必须点击HD的图标,显示图传的设置参数,图像马上就有了,如果是高清云台,请选择EXT 100%,图传通道的选择,请破解32通道,手动选择,等待10秒,选干扰最小的通道(那个柱状图,不显示柱状的通道为最稳定的通道,如果自动选择,出现的情况你们懂的,各种卡,马赛克等等)亲测,城市1.5公里无压力,图传无任何卡顿,注意,手机一定要好,哈哈,我的是NOTE5。
3.关于功能控制,对于A2飞控,只有基本的控制功能,高清云台就只有俯仰、拍照键可以控制(录像键无法映射,这个自己选择相机的拍照和录像档位就可以了,都可以控制,录像键值是摆设,但没有什么影响),图传正常,起落架正常,返航键映射后,开启返航,调参软件里面会随返航键的滴滴声来回跳,这个咨询DJI,说没有问题,自己也试了一键返航,没有问题,关闭遥控器,A2显示失控保护。
4.关于建议:能否像精灵3那样,把A2的其他功能在APP实现,要不然,花7999,就只得到了个高清图传,连精灵3都不如!叫我们买 lightbridge2 ,难道只是为了装下B,土把豪?
LB2的遥控器带GPS,能否在飞控丢失返航点后,刷新遥控器的GPS坐标,做到双重保护,毕竟用LB2的设备不是精灵系列,至少也是奔驰的四个轮子啊,
以上期待尽快解决,还LB2一个好的口碑!

网友:
等新飞控吧……

网友A:
今天升级了2.7固件。你更新看看有没有多点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升级了2.7固件。你更新看看有没有多点功能··

当天就升级了,羊拉屎一样,一次开放点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