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apm 非要连接数传才更新电压

楼主(2016-01-06):
如题,小弟前几天由于参数搞乱了,就恢复了参数,重新校准后,发现电压一直为0,但是只要链接数传一次,电压就正常了。换个电池要重新连下数传。
然后查了很多帖子,发现有人说修改SR0,SR1几个参数可以解决,但是新的情况又发生了:修改SR0几个参数,点写入参数,重新刷新参数,发现参数还是没有变。重新打开MP,通电,重新连飞控都是这样。
求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修改SR0,SR1 参数没有真正保存!!保存完SR0,SR1 要断开USB链接 再次链接飞控确认SR0,SR1 参数有没有被修改~~~
我的APM 开始也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就是升级3.21后才有的,每次飞都要带数传平板链接才正常~~
后来修改SR0,SR1参数保存后 就彻底解决了,再也不用每次链接地面站飞了~~~~

网友A:
哥们,看看我的帖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