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直升机舵机设置问题

楼主(2016-01-06):
mc6a控和接收机怎么链接
舵机
,哪个舵机对那个通道,直机是有副翼,现在的问题是推油门三个舵机都不动,望高手解答下

网友A:
这个控没用过,应该在控里设置的,上个图看看。问一下之前玩过直机否?

网友B:
没对码吧

楼主:
混控也设置了,对吗没问题之前放4轴上正常,就是不行

网友C:
設置了怎樣的混控? 可提供詳細的解釋及搖控器的圖片嗎?

楼主:
回头上图片给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