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本人想入航拍,不知道怎么配???

楼主(2016-01-06):
我用什么尺寸的机架,几轴,用什么类型的电机,浆,电池,电调,能续航超过30分钟呢?本人热爱航拍,但是由于所在城市懂的人不多,都是出于摸索状态。所以想求助下明白的人给点建议。本人想配置个多轴,希望续航时间长点,最好在30分钟左右的。机身尺寸最好不超过680的,四轴六轴都可以。希望各位专家指点下,

网友A:
要续航, 上580机架, 400kv电机, 15寸桨, 可以6s电池, 总之kv越低桨越大越省电

楼主:
可以给我个具体的配置和具体的飞行时间吗

网友(2016-03-18):
前人指点

网友:
精灵3或4足够了,非常稳定

网友:
专业航拍确实自己装最正确,因为买的东西难免出现问题,只要返修就必挨刀生气。再一个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和需求装。有问题维修就是个配件钱,在我看来只要自己能装,配件都不贵。记得我自己装的六轴拍完返航时炸机,自己买配件仅仅损失83块钱。这要是邮寄维修的话,飞机能回来都算不错了

网友(2016-04-17):
楼主如果没有基础,身边又无高人指点,最好还是选择成品吧,精灵4比较适合,容易上手,且航行范围比一般的机型要大不少,适用性更强。组装机看似便宜,但如没有高人提携,走的弯路更多。
再有,现在而今眼目下还敢用单反航拍来忽悠客户的,都不是专业的。

网友B:
你就直接精灵最划算。自己组可以参考我的帖子。10000电池能悬停20多分钟。

网友C:
买个精灵4比较合适

网友(2016-05-20):
引用 网友C:
买个精灵4比较合适

限飞是个问题

网友:
30分钟不现实

网友(2016-07-07):
引用 网友A:
要续航, 上580机架, 400kv电机, 15寸桨, 可以6s电池, 总之kv越低桨越大越省电

我赞同你的说法  目前也考虑入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就直接精灵最划算。自己组可以参考我的帖子。10000电池能悬停20多分钟。

10000电池才悬停2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000电池才悬停20分钟?

10000的电池6s差不多可以40分钟,配置参考tb上搜索马拉松无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