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糕怎么连接apm 显示rssi信号

楼主(2016-01-06):
查了半天 找不到相应的帖子 如果哪位前辈会 请教教我 或是发个相应的连接看看 多谢了

楼主:
怎么都没人知道么

网友A:
找apm的说明书,看看rssi的信号插口在哪

网友B:
切糕的地线记得和apm共地,然后rssi接A0/A1/A2....。接上去后,打开MP,点开全部参数表,搜索rssi,得到2个结果。其中一个是更改rssi侦测端口,就是你接A几就选哪个。另一个是设置rssi 100%电压,切糕应该是设置成3.3V。然后保存重启,可以在OSD上看到rss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