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折叠桨,用过的都进来说说

楼主(2016-01-06):
一直用普通碳桨,感觉还行,就是机架长度大。想上折叠桨,问问各位
折叠桨对于高速航线,小油门突然变成全油门时,强度够不够,会不会射桨或者断裂?
折叠桨对于普通桨的果冻感觉上能大多少?是不是根本谈不上动平衡?

网友A:
看是怎么个折叠法的   有些折叠浆还是可以的

网友:
折叠桨负载不能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怎么个折叠法的   有些折叠浆还是可以的

折叠桨还能有几种折叠法?

网友A:
一种是方便收纳   用的时候是固定死的  还有种是直接折叠 用的时候电机自己甩开的    自己甩开的这种不行    固定死的还行吧  但是大负载貌似不怎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是方便收纳   用的时候是固定死的  还有种是直接折叠 用的时候电机自己甩开的    自己甩开的这种不行   ...

你说的前一种那是快拆桨,我问的是折叠桨
快拆桨及其垃圾,很容易整个飞出电机去

网友A:
折叠浆上多轴效率更不行   渣渣的要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叠浆上多轴效率更不行   渣渣的要命

好吧,还是老实用普通桨

网友B:
我的用过三个月1555普通碳浆,后来因为弄了一个铝箱要装箱,普通浆装不进去,就换了飞跃1555折叠浆,用了几个月了,现在还在用。续航来说我还担心会差一点,测试基本没差别。冬天我还害怕浆脆,前两天在哈尔滨,零下20度还飞过一个活。浆完全没问题。震动的话我用的h33d,最软的减震球,拍的视频一点问题没有。我感觉唯一差别就是突然加减速折叠浆的声音会大一点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675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用过三个月1555普通碳浆,后来因为弄了一个铝箱要装箱,普通浆装不进去,就换了飞跃1555折叠浆,用了几 ...

兄弟,你机子多重?

网友:
不带电池1985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用过三个月1555普通碳浆,后来因为弄了一个铝箱要装箱,普通浆装不进去,就换了飞跃1555折叠浆,用了几 ...

低油门突然切到高油门(比如离地1米后垂直爬升),桨强度够?不会断或者裂痕?

楼主:
我的2800多克,还是Y6,桨负载比你的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低油门突然切到高油门(比如离地1米后垂直爬升),桨强度够?不会断或者裂痕?

飞了几个月,暴力飞的少,但是你说的这种垂直加速还是飞过的,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机子多重?

我的强度有点过剩,2.0板子,25碳管。不带电池2100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强度有点过剩,2.0板子,25碳管。不带电池2100g

我22的管,碳板也是2.0的

网友:
哥们机架那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了几个月,暴力飞的少,但是你说的这种垂直加速还是飞过的,没问题

那给个链接呗?我加你论坛好友。还有你用的多大的桨?

网友D:
上星期,也是跟楼主一样携带问题,,,,搞了2位飞越1555折桨..装上后试飞..还没离地机架震就到不行...上天后,仔细听电机声音还有不同步转动声...还来看视频,,,果冻又来了..还是乖乖的换回碳桨....就用一次.....就效率来说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星期,也是跟楼主一样携带问题,,,,搞了2位飞越1555折桨..装上后试飞..还没离地机架震就到不行...上天后, ...

你们的答案都大有不同,搞得我好纠结啊

网友E:
折叠桨跟果冻无直接关系,做平衡就好。不折叠的碳桨,调平衡不比折叠桨容易。折叠桨应该没固紧的吧?是离心力甩开的,会射桨?不能吧,,,你说自紧桨能射还差不多,要是折叠桨能射,,大约,你得从100kv瞬间升到10000kv,估计能打坏桨了,,同用几个月1555,调过平,效率方面,留空差不了半分钟,主要是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折叠桨跟果冻无直接关系,做平衡就好。不折叠的碳桨,调平衡不比折叠桨容易。折叠桨应该没固紧的吧?是离心 ...

不是指射浆,我指的是由于转速突然变高,导致桨变形至往上折断。射浆是离心力太大。还有能否发一下你的折叠桨链接?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指射浆,我指的是由于转速突然变高,导致桨变形至往上折断。射浆是离心力太大。还有能否发一下你的折 ...

飞越1555折叠桨,连接不发啦,到处能找到。不必担心会折断,甩桨的时候根部会卡桨是真的,会卡掉一点角,但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越1555折叠桨,连接不发啦,到处能找到。不必担心会折断,甩桨的时候根部会卡桨是真的,会卡掉一点角, ...

好的,谢谢了

网友:
我现在用的飞越快折桨座,还是比折叠桨放心些。

网友:
大酱的1552不就是折叠的吗,S1000+能9kg标准起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