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我的APM2.6一直是故障保护,怎么解决

楼主(2016-01-06):
换了个600的大机架,数传地面站一直显示故障保护,我从雷家买的APM2.6很稳定,在以前的机架上没出现过这个情况,我校准罗盘,加速度计,都没用,我是不是得重新刷下固件啊
还有一张以前飞行中拍的

网友A:
是不是地面站失控保护的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地面站失控保护的原因啊

一开始地面站故障保护是没勾选的 ,出现故障保护后,我才勾选上 的,结果还是提示故障保护

网友:
没提示就看日志

网友B:
没有飞时电流41.3A,电源模组接反吧? 所以进入电池低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飞时电流41.3A,电源模组接反吧? 所以进入电池低压保护?

以前用的是雷家带的那个电流计,后来换机架把接头弄断了,我换了个集成在防震板上的电流计,一直无法显示正常电压,估计是它的原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用的是雷家带的那个电流计,后来换机架把接头弄断了,我换了个集成在防震板上的电流计,一直无法显示 ...

把电源模组的CUR和VOLT交换试试看,再不行就换一个试试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源模组的CUR和VOLT交换试试看,再不行就换一个试试啰

谢谢,我看看换根线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