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飞了3个月,越来越顺手,仍有一个问题没解决!

楼主(2016-01-06):
我的k120飞了3个月了,从最开始抱怨做工差,电路板没粘水平、舵机齿、大齿、尾桨、横轴容易坏,到现在越来越顺手了,已经正常飞行100电了。但是仍有一个问题困扰,就是陀螺仪感度3d模式下调整到能手脱控悬停十秒以上,但是6g模式下悬停就会漂移;调整内置微调,当6g模式能稳定悬停时,3d模式下又自动往前翻,这是怎么回事,望高手指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K120就飞飞3轴算了,又不能进6轴悬停调试模式,又不能空中切换3--6轴,6轴基本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K120就飞飞3轴算了,又不能进6轴悬停调试模式,又不能空中切换3--6轴,6轴基本没啥用

3轴不敢飞太高,飞机小看不清,6轴可飞到基本看不见也不担心。

网友B:
6轴模式下,油门和前后摇杆推到底数秒,蓝灯闪了,起飞悬停稳了,降落,油门和前后摇杆推到底数秒,蓝灯不闪了,设置完成。6轴模式悬停就稳了。

网友B:
我的110在6轴模式下平稳了,但是飞过3轴3d后,切换到6轴就不平稳了,飞机是往前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110在6轴模式下平稳了,但是飞过3轴3d后,切换到6轴就不平稳了,飞机是往前冲的

K120是没有悬停调试模式的

网友C:
我的120飞机也是飞了蛮久,会飞特技了6轴模式很少用到了,3/6轴模式的悬停是不会同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轴模式下,油门和前后摇杆推到底数秒,蓝灯闪了,起飞悬停稳了,降落,油门和前后摇杆推到底数秒,蓝灯不 ...

油门推到底飞机不会一下就直接冲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120飞机也是飞了蛮久,会飞特技了6轴模式很少用到了,3/6轴模式的悬停是不会同步的

是设计不完善的原因还是调试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推到底飞机不会一下就直接冲天吗?

楼上的意思是油门及升降摇杆同时拉到最低位置蓝灯闪,好像K110、k100、k123、k124那些才有调悬停模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设计不完善的原因还是调试原因?

我试了一下,首先飞机螺距、十字盘、接收机要调水平,其次起飞前飞机先校准陀螺仪,飞机的自悬是有点不太好,用大舵量自悬会好点;除了自悬其它飞行行能都很好,我已经飞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一下,首先飞机螺距、十字盘、接收机要调水平,其次起飞前飞机先校准陀螺仪,飞机的自悬是有点不太 ...

只飞3d模式就没关系,我的都能脱控悬停十多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飞3d模式就没关系,我的都能脱控悬停十多秒了

6轴模式也差不多的

网友:
K120继承了977的优点,好飞

网友:
3轴十字盘肯定是需要调平了才好飞,6轴就需要偏一点才不飘,可以在6轴切换开关上加点偏移混控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推到底飞机不会一下就直接冲天吗?

动词用错,是拉到底

网友:
我用14sg控,怎么调到用3轴模式,好像默认是6轴,要打很大的舵量才能修正,太不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