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潜水数周,准备入魔,求推荐配置!

楼主(2016-01-06):
如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准备出手入魔,想先组个F450,娱乐加航拍。初步打算用APM的飞控,朗宇a2212电机,其他配件求推荐,有出全新整套机的大神最好,感激不尽!(前期飞稳之后,准备加小蚁或者GoPro航拍)

网友A:
可以先整个山寨f450,很便宜f450机架加线材70,电机xxd的2212,16块一个,电调xxd30a,20多块一个,qq飞控或cc3d50~65块,3s电池大概60块,当当当!练手小飞机出来了……便宜到没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整个山寨f450,很便宜f450机架加线材70,电机xxd的2212,16块一个,电调xxd30a,20多块一个,qq飞控 ...

谢谢指点!

网友:
f450就是坑  别买,好多人手上的450都是拿来吃灰的,还是建议买伞折机架  不浪费一分钱!

网友:
F450最好不要期望它能航拍,首先中心板太软了,机体太重了。用来娱乐,练习可以,航拍真的不行。2212电机拉力也不够,精灵都不用了。如果你强行组装起来估计结果是果冻严重,留空时间短,最后还是得拆。可以试试s550或者猛禽360

网友:
机架这玩意 弄个好点的吧  小钢炮什么的  开源机架 即便炸鸡 也就是换换损坏的部件

网友:
是啊买个伞折,上2216吧,我买了s500也后悔了,不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