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实现高空飞行调节化油器阀门和舵角

楼主(2016-01-06):
为实现高空飞行调节化油器阀门和舵角

C直升机「从悬停开始,以悬停结束」,正如这句话所说,
悬停是基础中的基础。掌握悬停之后,怎样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呢?
这次应玩家的呼声,介绍设置机体的方法,以便从悬停状态解脱。
比起悬停时的调试 只要充满信心就OK
    得益于高性能的RC直升机和高稳定度的专用陀螺仪不断进入市场,如今把机体悬停在空中变得很简单了。只要认真地按照说明书组装起来,上推操纵杆,机体就能垂直上升。如果能跟有经验的玩家一起练习,一天就能掌握在空中漂浮的技术。下一个阶段就是平行移动和上空飞行,但不是一下子就从悬停状态进入高空。而是慢慢地增加移动距离和高度,注意到时已经在上空飞行了,是这种感觉。从理论上讲,这个时候要在遥控器上把机体的悬停模式设定更改为适合上空模式的设定,但并不是不设定成上空模式就不能飞行。如果顺利地从悬停状态过渡到飞行状态,这样也可以飞到高空,在高空飞行。硬要讲的话,在平常的悬停设定基础上,把化油器阀门稍微收紧一点(角度30°),这样就更容易在上空飞行,请一定要尝试一下。
推荐给目前以这种方式飞行的玩家
·能够悬停在眼睛高度
·能够操控机体小幅度移动
·感觉想进入下一个阶段

理论上调整主旋翼的舵角前 要先调节化油器阀门
要享受发动机带来的乐趣,就必须调节化油器阀门。不会恰当地调节发动机动力,就不能进入下一阶段。
不要过度收紧阀门···这是铁则

    经常看到有的玩家为了获得在上空飞行的推动力,
过度收紧阀门、增大舵角。因为基本上在悬停状态,
机体是浮在空中的,这种设置让机体自然而然地
浮着。相反的,为了加大动力而过度收紧阀门,
会导致发动机过热,转速上不去,无法获得浮力。
另外,过度增大舵角,会产生阻力,主旋翼的转速
不够,会失去升力。再者,发动机超负荷运行是
导致其损坏的原因。如果是简单的上空飞行,
在能够悬停的状态上不需要过度的设置。

调节化油器阀门时,要先使主旋翼停止旋转。把手掌轻轻地压在主旋头上,使之停止。
降落机体,调节化油器阀门。此时若手指不小心搭在操纵杆上,主旋翼会转动,很危险。

从声音与尾气两方面 探寻恰当的阀门位置
机体飞远时,可能会听不到发动机声音的变化,保持一定的距离听比较好。对于调试发动机的判断,大部分是根据「飞行员的感觉」。进行一次悬停,看尾气的量,听发动机的声音和主旋翼切风的声音。仅仅是发动机声音大,机体漂浮不定或者觉得尾气排放少时可松开阀门。咋一看可能会觉得模棱两可,但从很早以前开始就是用这个方法调试。
在旋停与上空飞行的边界线上调试
    理论上要一边飞行一边调整舵角,跟按照指数调试不一样。这么一说,可能听起来不着边际,当飞行中感觉到「在这儿要提高浮力」或者「这个操作使发动机超负荷了」时,应调整舵角,因此100个人会有100种调整方式。接下来如果要挑战上空飞行,首先,在做上述的调试前,以悬停时的设定把机体上升到4~5米的高空。若能够顺利地上升,则说明没问题,以这样的设定能够进行上空飞行。在上升中如果感觉动力不足,先降落一次,不是调整舵角而是收紧主阀门5分钟左右,并观望。这个4~5米高空是从眼睛高度的悬停进入上空飞行的一个障碍。我认为适应了这个高度后进入下一个阶段就简单了。
设定遥控器的油门曲线
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会结合油门曲线、舵角曲线和阀门进行调整,但不是一开始就懂的。因此要一边按照预先设定的油门曲线飞行,一边调节阀门。进入上空飞行时,稍微提高油门曲线的数值后再操控比较好。
按照说明书调节舵角即可
基本上,把机体上升至高空要依靠发动机的动力,
然而过度增大舵角并不能提高其运动性能。按照
说明书上记载的数据认真地设定,我认为不会出问题。
安装的主旋翼的种类不同,设定也不同
    与其改变旋翼的长度,不如改变其材质、宽度和重量,按照个人喜好改变机体的运动性能。基本上,安装了长的、宽的、重的旋翼后,
跟之前比可以轻易地提升浮力。
反之,则会使发动机超负荷运转;平常的阀门设置会使发动机过热,有必要再次调节至适当位置。
燃料的厂家、种类不同,阀门的设定也不同
    使用的燃料不同,阀门的设置也会相应地变化。由于硝基甲烷的含量有所差异,即使是同一厂家,30%含量的燃料也比15%含量的燃料更能收紧阀门。
    一般情况下,会考虑持续使用相同的燃料。燃料厂家不同,燃料的成分也不同,用错误的方式调节阀门,会很难找出原因。另外,虽然价格稍微贵点,使用硝基甲烷含量较高的燃料不仅可以飞得更有劲,适当的阀门位置幅度也更广。向认为阀门调节难度大的玩家,推荐使用硝基甲烷含量较高的燃料。

飞行地点、天气和时间段不同,设定也不同
阀门调节的难度在于「恰当的阀门位置会改变」。清晨调节好了阀门位置,到了气温上升的中午,偏离恰当位置的情况不在少数。再者,到了傍晚,虽然气温下降了,气候也变了,仍然会偏离恰当位置。
    现在,考虑从悬停进入上空飞行的玩家,不需要这么严格地调节阀门,稍稍记在心上,提高发动机动力这件事就变得简单了。

(图片涉及联系方式予以删除版主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