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豹2 无后坐力问题

楼主(2016-01-06):
刚入手豹2 A6  原来打蛋有后坐力  我拆了一次炮塔 按照原来的线座 从插以后  没有后坐力了 遥控器的G字 后坐力健 有后坐力 打蛋 没有后坐力了 请教大神指教

网友A:
豹2不要后坐力也罢,重型坦克后坐力不明显,要恒龙那么大后坐力太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豹2不要后坐力也罢,重型坦克后坐力不明显,要恒龙那么大后坐力太假

谢谢 哥们的回复 我感觉 还是有后坐力 更加过瘾一些

网友:
换电调换控,后坐力可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