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摸索得出的混控调飞行模式的设置经验,老鸟轻喷。带EXCEL计算表

楼主(2016-01-06):
我用的是天地飞7遥控器,支持混控。刚接触四轴,一直没搞懂PIX飞行模式怎么切换。研究了一下,分享心得。供新手参考,老鸟无视。新手第一次发帖,请勿喷。
1. 关于通道的定义(仅针对天7)

    通道1~4大家都一样。不说了.  副翼,升降,油门,方向。
    通道5是1个三段开关,可用于PIX飞控的通道切换。叫K2,也叫起落架
    通道6是模拟旋钮,用于调整云台的俯仰。叫V1,也叫襟翼
    通道7是1个三段开关,可用于OSD的翻页;或者触发PIX飞控的自动调参。叫K4,也叫辅助1

    还有个K3,是二段开关,本身不直接和通道相关,但可以用作混控。后面说

2. 通道的码值
    7个通道,无论是旋钮还是三段开关,都是比例通道。所谓比例通道,就是遥控器上的输入(阻值变化),都会在接收机上产生同比例的输出(占空比变化)。
    输出的占空比表现为MISSION PLANNER上看到的码值。天7大约是最小1000,最大2000.      如果是3段开关,就对应1000,1500,2000.

3. PIX飞行模式切换对通道5码值的要求
分段值段间距

4. 为什么要设混控?
根据上表,默认的通道5的三段开关,1000、1500、2000,只能落在模式1(1000-1230);模式4(1490-1620);模式6(1749-2000).
有2个问题:
a.  还有3个模式(2、3、5)够不着
b.  模式4有些不稳定,1500的码值距离1490的边界太近,万一识别成模式3就不好了。

5. 怎么设混控?
之前提到线性的比例遥控,那么如果横坐标看作输入阻值,纵坐标看作输出码值,就可以画出一根直线。
既然是直线,y=ax+b  那就有2个参数。
参数a: 斜率
参数b: 截距

如果可以恰当地调整斜率和截距,就可以让通道5的3段开关分别对应模式1、3、5.
在此基础上,如果可以使该直线延Y轴垂直平移,就可以让通道5的3段开关分别对应模式2、4、6.
这么一来,平移之前是135,平移之后是246,就覆盖完全了。

那么混控的设置就归结到3个问题:
a. 怎么调斜率?
b. 怎么调截距?
c. 怎么加偏置?

答案是:
a. 斜率通过舵角限幅来设置。形象地理解,通过减小限幅值,直线被“压扁”,从而斜率减小。
b. 斜率还可以通过混控1的正负"比率"来微调。即在舵角限幅后的基础上,叠加一个附加量。
c. 截距通过混控1的“位置”来设置。
d. 偏置通过混控2的“位置”来设置。

对于天地飞7,这条直线的变化过程可直观地见下图

1.初始的通道5三段
2.舵角限幅50%
3.混控1位置-20%
4.混控1正比率5%
5.混控2位置25%

注意,所谓的50%等参数,都是对500个码值来说的(因为中点1500,下限1000,上限2000. 间距500)。50%就是250码值。5%就是25码值。
然后,就可以根据上述算法做一个EXCEL计算表,还可以对结果做个校核。毕竟能落在分段的正中央是最可靠的,避免误判到相邻分段。

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反正混控在这里就是对一根直线调参数。

楼主:
不知道怎么上传EXCEL,就不传了。

网友:
申请加精  +1   楼下保持队形

网友:
小本记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上传EXCEL,就不传了。

再试试,你的经验很重要!

网友(2016-10-05):
一直苦于没有简单的教程!~~!终于大概了解了~~谢谢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