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搞个无线头追。

楼主(2016-01-06):
玩过头追的可能都知道,视频眼镜必须要一根教练线和遥控器或者433发射机连接,有根线再旁边总是感觉不自在,有没有办法用无线连接呢?其实应该也不难,但对于没有电子知识的来说,还是不知道怎么弄。好吧,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搞。就地取材,把没有用的天地飞高频头拆了,取出高频头发射模块,找了根教练线,把线拨开,找出ppm信号线和地线,留个差不多的长度,把教练线上的ppm信号线与高频头ppm输入线连接,地线与高频头地线连接,电源线取自视频眼镜的电源,与高频头电源线连接,ok,发射端就搞定了。开始弄接收端。找个天地飞接收机,去掉外壳,把需要用的通道连接出来,接在ppm信号编码器上,因为天地飞的接收机输出的是pwm信号,用编码器转换成ppm信号,转码器的ppm输出信号连接到遥控器的教练口,或者433上,到此无线头追就搞定了,经测试,使用正常。下面来看看成品图吧😀

楼主:
天线,其实用不了那么长的,准备换个3CM的2.4G天线,那样看起更美观点。5块钱一直,还没到了。用这个传输后,在也不用为有根线在旁边晃来晃去烦恼了。

网友A:
不知道用来控制云台怎么样    最近单飞   想弄个头追控制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用来控制云台怎么样    最近单飞   想弄个头追控制云台

这个就是拿来控制云台的啊。非常好用。

网友(2016-05-03):
futaba怎么搞啊?

网友:
我是天8不知道该怎么搞,请教下

网友:
楼主,你好,可否加您qq或者微信请教您一些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2016-06-26):
666,绝对技术男一枚,往死里顶。。。

网友(2017-03-31):
楼主,你用的是开源头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