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现的泰世x3舵机行程量问题啊!

楼主(2016-01-06):
装好x3玩好多天了,开始真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比如我现在控制尾巴,遥控器的尾巴摇杆左右都打不到头,感觉左右各打3分之1的量,但是飞机上的尾巴左右行程就分别到头了。也就是说摇杆打到头后,要松一些后,尾巴舵机才开始慢慢回中!又接着发现3个斜盘舵机也是这样! 如果按照这个图教学来说上下都要设置成100啊!我也是设置了100的,因为当时不够100只能遥控器上调大舵机行程量来达到100的数值!但是然后就是我说的这个样子!

这样行吗!是不是不能以这个图为标准,应该以遥控器的摇杆行程,和飞机上舵机行程一样才行!求指教!

网友A:
调整拉杆,配合安装里尾舵机左右行程调整

网友:
憋舵 伤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拉杆,配合安装里尾舵机左右行程调整

k8里调尾巴行程的那里,只是可以调左右两边最大数值行程,但遥控器上摇杆还是有空行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k8里调尾巴行程的那里,只是可以调左右两边最大数值行程,但遥控器上摇杆还是有空行程的!

不会调整拉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调整拉杆吗!!!

你说调飞机上的舵机拉杆吗。舵机拉杆都是调好的,飞机舵机中立的时候尾巴行程滑块正好在中间。

网友:
正常的,
舵机位置只有在V8软件里相应调试界面才会与遥控器舵量一致,比如你到V8软件尾行程调试界面试试,然后飞机静态放着不动在试试,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你打舵越大舵机动得越快,最终都会到最大行程,并不需要摇杆在最大位置,这是积分的作用,而实际飞的时候,你打舵,飞机实际会相应动作,负反馈会抵消这个偏差,从自动控制理论角度来说,舵机位置=(控的舵量-飞机实际角度)*(比例P+积分I+微分D),对于尾舵来说,还要再加上一个循环螺距和集体螺距的补偿,
不知道我说得够不够清楚。

网友:
你调的没错

网友:
按照界面里的调! 7楼, 8楼正解.   直机根固定翼不一样的, 你要知道接了3轴陀螺仪以后,不是直接控制舵机的.

无论你遥感给多少舵量, 舵机最终都会到头, 我们通过遥杆只是控制舵机到达最大行程的速度.

网友:
调整拉杆长度还有舵臂的长度直到合适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