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MP多轴自动航线飞行如何锁定航向?

楼主(2016-01-06):
请教:AMP多轴自动航线飞行如何锁定航向?

网友:
好像很麻烦,这个你得自己都摸索摸索,在高级参数里。曾经有人弄过,顶起来

网友A:
WP_YAW_BEHAVIOR: 设置自动驾驶仪在任务和返航时如何控制“Yaw”。
 0 = 永不改变yaw。
 1 = 机头朝着下一个航点,或是对于返航,机头朝着家。
 2 = 机头背对下一个航点,或是对于返航,机头背对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WP_YAW_BEHAVIOR: 设置自动驾驶仪在任务和返航时如何控制“Yaw”。
 0 = 永不改变yaw。
&#6160 ...

( ⊙o⊙ )哇  高手出现  去试试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