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脑/ikon陀螺仪配合Xbus相关设定&Show新机

楼主(2016-01-06):
之前一直搜如何用xbus和金脑/ikon连接,不知是确实没有还是手癌没搜到,方法也并不是自己发现的,发出来如果没有类似帖子就当一个小窍门,有的话当做没发好了

首先,你需要一颗金脑,一根线,一个带xbus的接收机和一个带xbus的遥控器,这里我用的是xg8+rg712bx
做线和连接完全跟graupner单线相同
一根线接到接收机xbus口先

另一头需要做一下,信号线进入CH456口的中间位置,另外两根不用动插入CH3口

如图所示,黑红白线是电调过来的油门信号线,插在CH1

窝们打开brain/ikon软件,把接收机设置为HOTT

软件左上方view菜单有个advanced选项可以进入搞基(菜单去设置通道

然后我们选Receiver选项设定一下各通道的映射,否则会通道错乱,这是我的设置

然后就是遥控器的设定,我这里感度设定是AUX2通道,这样GEAR通道用来做救机开关我比较习惯,380就是这么设置

XBUS设为B模式,然后开始设置金脑吧!

以上仅供参考,欢迎讨论及批评指正

下面忍不住Show一下刚装好的新机,终于可以飞飞中型机啦
550sx刚到时候的样子,居然当时外面还钉了木质外框- -!那个外框给我感觉包装diao炸天

装好后

和Goblin380以及X3体型对比

小暹罗

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再见。

网友:
好机,祝LZ天天爽飞。

网友A:
什么舵机能在xbus上用?我见说明是要求xbus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舵机能在xbus上用?我见说明是要求xbus舵机

具体我不太清楚,不过陀螺仪支持的舵机应该都可以用,我这是deko+sk

网友:
新机不错,不过楼主不要在水边飞.否则会被水淹没,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