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恢复出厂后,电调要重新设置油门行程么?

楼主(2016-01-07):
遥控器
为天地飞9,因为设置上有问题,造成通道映射改不回来,一冲动就做了恢复出厂设置,然后才想起来还有电调匹配的问题,所以如题,遥控器没换,只是做了恢复出厂的设置,需要重新对电调进行油门行程设置么?

网友A:
电机能转就不用吧,我装的穿越,乐天15A电调,D7控,就没做过什么行程设置,也飞的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