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有近视眼用视频眼镜穿越的吗?

楼主(2016-01-07):
能谈谈感受吗?我近视400度左右,用哪款比较好?谢谢。

网友A:
视频眼镜加个近视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眼镜加个近视片

谢谢回复,加什么样的,有关键字或图片没有?你是不是在用?

网友B:
没用过,好像有能调屈光度的眼镜,不过一般都达不到400度这么高,要不你换个隐形眼镜是比较好的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好像有能调屈光度的眼镜,不过一般都达不到400度这么高,要不你换个隐形眼镜是比较好的办法

我有一个SKYZONE出13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SKYZONE出1300元

QQ61975456

网友A:
视频眼镜里面有一副有机玻璃还是树脂的的平光镜片,取出来找眼镜店照着做一付近视的,我就是用以前旧眼镜自己拿剪刀裁的,不是很难整

网友D:
淘宝有配镜片的 自己配一副就行了  我用热熔胶粘视频眼镜上

网友:
我直接找的眼镜店 让他们做了一副镜片    全部下来130多

网友:
可调焦距

网友:
TB有用小飞手自制的视频眼镜,我近视600度,不带眼镜,不加镜片就能用!

网友E:
戴眼镜玩FPV眼镜,自己给自己找罪受。你给鸡鸡上了电池,然后摘了近视眼镜再带上FPV眼镜,飞完了再摘了换了近视眼镜再装电池再带上,。累死了,。而且近视的人配了镜片也不如不近视的人看的清楚,玩起来不上,我买了肥鲨HD,就用了一次就一直在吃灰

网友:
肥鲨的视频眼镜有专用镜片 200°400°600各一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戴眼镜玩FPV眼镜,自己给自己找罪受。你给鸡鸡上了电池,然后摘了近视眼镜再带上FPV眼镜,飞完了再摘了换了 ...

问下不摘fpv眼镜,靠上面的摄像头观察以完成换电池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下不摘fpv眼镜,靠上面的摄像头观察以完成换电池可以吗

你说的是SKY ZONE吧?这个有这个功能,不过我用过,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眼镜里面有一副有机玻璃还是树脂的的平光镜片,取出来找眼镜店照着做一付近视的,我就是用以前旧眼镜自 ...

谢谢,我准备这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有配镜片的 自己配一副就行了  我用热熔胶粘视频眼镜上

谢谢模友热心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准备这么办

眼镜店配的镜片都有弧度,没法塞进视频眼镜的卡槽。

楼主:
准备选来这个便宜的方案试试我究竟能不能飞FPV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amp;authorid=265335

网友G:
肥鲨v2加近视镜片,我在用,近视镜片用我以前的废眼镜片磨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肥鲨v2加近视镜片,我在用,近视镜片用我以前的废眼镜片磨的,好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