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433增程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6-01-07):
大家好,小弟有问:1.遥控增程有2.4Ghz的增程功放和433,我现在对433有兴趣,433用于遥控增程,那么接收机、遥控器和433之间如何安装?
                                2.我现在还有apm飞控,这个上面不是也有个433数传嘛,这个apm数传和433增程电台是一回事吗?
                                3.数传和遥控增程可以同用一个433增程吗
请大家给我解答或者给我一些资料,不吝赐教,无限感激!

网友:
增程功放用于控。

网友A:
433接收機可單線PPM連接飛控,但不同品牌PPM限制不一樣.
比方說A牌飛控如果用MFD433(RLINK)以PPM方式連接,將無法顯示空速.或RSSI

雖然線多了些,我還是喜歡用PWM多線連接.

連接方式可以直接用教飛線連接433發射機. 推薦這種方式.
也可以用轉發,也就是2.4G遙控器發射給訊號給連接在433發射器的2.4G接收.
訊號再由433發射傳遞到飛機上的433接收.
轉發好處是433發射可以擺遠一點,高一點. 較不會影響圖傳.

但...以下很重要,請千萬注意,我因為這樣摔過一台飛機.
轉發時433發射和2.4G接收千萬要做好屏蔽,2.4G接收要用最好的.
不然有可能433訊號會蓋過2.4G接收,(signal override)
很可怕的,此時2.4G會自己送出錯誤雜亂的訊號給433發射,由於有訊號,所以飛控不會進入失控保護.
然後就看著螢幕機子像中邪般亂飛..
以前懶,不做屏蔽,飛了大半年也沒事,
上個月遇到了,一次就嚇到.

网友:
功放我试用过,没增加什么距离

网友A:
433不算功放,大部分433功率都低於2w,
但400mw的433遙控距離卻可達10km以上,主要是頻率低,傳遞距離長.
就像收音機電台,AM(KHZ)調幅距離比FM(MHZ)調頻還遠,
雖然距離遠,缺點也很明顯,品質差於高頻.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3不算功放,大部分433功率都低於2w,
但400mw的433遙控距離卻可達10km以上,主要是頻率低,傳遞距離長.
就 ...

我想请教下数传433和遥控转发433这两个之间有区别吗,能通用吗?

网友:
飛宇我記得有出整合的數傳,
但飛宇的距離不是那麼優秀,我還是習慣增程用433頻
數傳用900頻.

网友:
用2.4g转发433的确会像楼上说的那样有干扰,我也因为这个炸过机。现在我是直接从控里引出ppm信号到433发射机了。数传433和遥控增程433不是一个东西,只是两个频率都是433mhz了。

网友:
功放真没什么用
有款433支持A和切糕的RSSI

网友:
没搞明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3接收機可單線PPM連接飛控,但不同品牌PPM限制不一樣.
比方說A牌飛控如果用MFD433(RLINK)以PPM方式連接, ...

PWM优点是不是可以远离辐射,ppm辐射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33不算功放,大部分433功率都低於2w,
但400mw的433遙控距離卻可達10km以上,主要是頻率低,傳遞距離長.
就 ...

用433玩低空穿越,能绕几栋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433玩低空穿越,能绕几栋楼吗?

遠距離(例如20km之類的)直線距離內有障礙物,訊號一樣被擋住.
短距離,比如說50公尺內,我有試過隔三棟水泥樓都沒問題,而2.4g也沒什麼問題.

總結:短距離放大功率較有效,雖然訊號穿不過牆,但少部分會反射出去的.
遠距離有障礙,什麼都沒效.但直線距離無障礙物下,一樣的功率433遠很多.

以上都是經驗所得,有待理論基礎強的模友驗證.

网友(2016-12-30):
跟楼主有同样的疑问,这位繁体朋友的回复有些牛头不对马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