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我推荐一款小平板,我被mini2搞死了!

楼主(2016-01-07):
前不久入的小悟,用新版mini2根本无法使用,请大家给我推荐一款安卓系统实用的小平板吧,
急,在线等,中午下单!!!

网友:
配置高就成。

网友:
用皮尔卡丹平板超低价,超高配

网友:
你在用皮尔卡丹平板 飞精灵三有视频吗发来看看

买皮尔卡丹平板连结发来看看

网友:
ipad   2不可以吗  ~~~~~~~~~~~

网友:
小米平板2

网友A:
楼主,你把mini2的系统升级到9.2应该就好了,我就是实用的IOS9.2 很稳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把mini2的系统升级到9.2应该就好了,我就是实用的IOS9.2 很稳定啊

哥啊,我就是ios9.2新版本啊,不然我也不纠结了,折腾死了,到今天都没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啊,我就是ios9.2新版本啊,不然我也不纠结了,折腾死了,到今天都没弄好。

为什么不用MINI4,显示屏和硬件都有很大提升,做DJI显示器挺好的。

网友:
我认为mini4是最适合的平板了

网友:
老刘有钱,怕毛啊,想上就上。

网友:
再卖一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啊,我就是ios9.2新版本啊,不然我也不纠结了,折腾死了,到今天都没弄好。

不会啊,我也是9.2系统,很稳定呀!
我的DJI GO是直接从苹果商城下载的,软件木有升级
实在不行删掉重新下载试试

网友B:
我的精灵3P一直用mini2 挺好的,没有问题。带上网卡的那种可野外就地下载地图,屏幕大,比手机强,缺陷是遮光罩太大了,不好看。这是不久前在拍三亚河的现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精灵3P一直用mini2 挺好的,没有问题。带上网卡的那种可野外就地下载地图,屏幕大,比手机强,缺陷是遮 ...

老爷子的遮光罩很强大啊,呵呵。。。。。

网友:
老爷子的庶光罩厉害!!!

网友(2016-02-11):
一直用mini2,没发现问题啊,倒是有一次在空中发现突然所有设置全部重置了,还好手法没有复位,原因不明

网友:
MINI4~谁用过效果如何啊??看配置~用DJI GO后期编辑应该无鸭梨~~~~~我用NEXUS7~后期有点卡

网友C:
我的air好像还行。

网友D:
我mini2用的好的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