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装机分享}DAL180小四轴暴力穿越机(4S动力2204电机4吋桨F3飞控)

楼主(2016-01-07):
== DAL180 机架简介及
装机组件清单 ========
  • 3K碳纤板6轴机架 / 轴距180mm / 最大4寸桨
  • 机架重85克 / 1.5mm顶板+3mm一体机臂下板
  • 录像机及摄像头板机减震云台

== DAL180开箱分享 == 完整上载 !!!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7336&page=1#pid17539309

== DAL180装机分享 ==
完整上载 !!!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7336&page=1#pid17539311

楼主:
== DAL180  开箱分享 =========

# 180机架所有组件

# 简单空机组装

# 机尾部份

# 以下是DL180 及 QAV180 比对一下 , 感觉DL的比较小巧精緻

# QAV的机臂比DL的阔一点

楼主:
== DAL180 装机分享 ========

# 开始装机 , 电机是早前双11买了几套的 >致盈老款2204< (早知等新款的)
电调是 >DYS MINI BL20A< , 脱皮直接焊电机

# 重新包皮 , 安装到机架上 !
从不喜欢大片方型的分电板 , 改用 >蓝天< 的 , 含有5V及12V BEC , 玩4S最方便 !!!

# 电调焊到分电板上 , 加上TX60电插 !
这时可通电测试电机电调状态 / 正反转 及 校正油门行程
新款的MINI BL电调很方便 , 3根电机线随便接 , 之后可接电脑更改正反转 , 这个有用的话以后再谈 !!!

# 飞控用F3 , 弯针向内 , 顺转90度安装(YAW ADJ. 90),
先接上VBAT (飞控检测电压用) , 再接上BB响到BUZZER ,
最后接上4个电调信号线及分电板的5V供电 !

# 摄像头用 >SONY的迷你4140+811< ,这款3-4S供电都可 , 安装方便 , 用 >3M透明强力双面贴< 固定就可 !
而环型LED是 >8位 RGB WS2812 5050< 的 , 接F3 可调灯光效果 , 这款环型亦刚好套在镜头上 !!!

# 镜头及环型LED装上机架的效果

# F3飞控引出3根PPM接收线 / LED信号线及LED 5V电线 ,
图传线连接摄像头及接上分电板 , 最后加上 红色12V LED 尾灯

# 5.8G图传及2.4接收用3M贴在顶板 ,
接收是拆壳的DEVO703 PPM

# 装机完成

# 立即通电试LED ,
红色是常亮 , 绿色是上锁灯 , 解锁转蓝色

# 红色尾灯是常亮的

# 再来几张特写

=== 装机完成===

楼主:
<> DL180穿越视频分享 <> 快将上载 !!!

网友A:
RX703A是PPM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RX703A是PPM接收?!

對的 !!!

网友A:
直接接DBUS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DBUS口吗?

對 , DATA BUS 就和PPM一樣 , 3根線 ( S,+,-) 接到飛控就可以了 , 遙控器發射不用調什麼 , 對好頻就可以了 ~

网友B:
这个鸡鸡 能飞多久啊

网友:
法师傅装机先顶慢慢看

网友:
赶紧占座咯,大片要上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鸡鸡 能飞多久啊

試飛了 , 只是手動練習航線及各種彎動作 ...
4S 1000 4分钟 ,
4S 1300 6分钟 ,
4S 1500 8分钟 ,
落地 3.7V
挂山狗SJ4000 大約少飞 1分钟

网友C:
恕我多问一句,也就是说这个接收机与华的D10也可以直接对频使用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恕我多问一句,也就是说这个接收机与华的D10也可以直接对频使用了呗?

对呀 , 听说PPM技术只是接收机与飞控的沟通模式 , 接收与发射之间的沟通是没改变的 ,
所以估计什麽控都没关系 , 我试过D7 D10 F12E 都可用DEVO PPM 接收机

但有一点要注意 , DEVO 的PPM接收是为了他们的多轴航拍机而设 ,
当失控后 , 接收机会自动把GEAR信号输出最大 (估计是触发DEVO设计的航拍机作失控保护/回航用)
这个 "失控后GEAR信号输出最大" 是不能自行更改 !!!
因为这个设计 , 亦令遥控上的失控保护功能都失效 !!!

如用NAZE32 / F3 飞控有失控保护功能 , 要利用PPM"失控后GEAR信号输出最大" 的特性 !!!
方法如下 :
发表于 2015-8-20 !!! DEVO 703A 配 NAZE32 无法打开失控保护停机 !!! (有解决方桉了)
>> 因为DEVO 703A PPM接收 , 断控后会把GEAR(等于NAZE32的AUX1)信号输出最大 ,
>> 就此利用AUX1频道作(ARM)上锁/解锁 , 就是失控后 , GEAR最大 = 上锁 !
>> 地上除下桨测试 , 关控后自动上锁停机 , LED及BB都有上锁的提示 !
>> 有1秒延迟的 ! 但总算解决问题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呀 , 听说PPM技术只是接收机与飞控的沟通模式 , 接收与发射之间的沟通是没改变的 ,
所以估计什麽控都 ...

收到且明白了,谢谢楼主这么耐心细致的解答,强顶精品贴子

楼主:
<> DL180装机分享 <> 100%上载完成

# 按图进入

网友(2016-04-04):
小弟试问楼主,摄像头如何固定,请问有图吗?

网友:
我看大家都在用d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