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级的电动直升机平飞速度问题

楼主(2016-01-07):
玩过大型电动直升机的,你们飞行时最高达到多大速度?120公里/小时能达到吗?

网友:
很轻松的~

注意看列表里,450都有超过200KMH的速度!

网友:
不是有专门玩竞速的么,我看他们的速度都比这快……

网友:
当450向你扑过来时,你就知道它有没有120KM的时速了,。。。。

网友:
120KM/H太轻松了。

楼主:


网友A:
700级,加速飞起来比一般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快多了。JR曾经参加过一个矛盾大作战节目,论加速,JR E8这种600级飞机秒杀改装过的三菱Evo Evolution.

楼主:
看来我多虑了,小直升机与大直升机一样速度能达到300--400

楼主:
如果加入飞控,自动飞行的话,是不是速度会被限制到很低的程度呢?有人了解不?

网友B:
飞控?直升机高速飞行打舵反应速度在零点几秒内,飞控根本算不过来,老老实实练技术吧

网友:
如果平飞速度达到后行桨叶失速状态,飞控就控不了了。当然你可以在飞控设置飞行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加入飞控,自动飞行的话,是不是速度会被限制到很低的程度呢?有人了解不?

我知道的Pixhawk飞控在自动航点飞行模式,500级直升机能达到105KM/H;而我个人的亚拓500搭配Pixhawk在自动航点模式下的最高速度记录是90KM/H,也就是25m/s。
我觉得还能再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控?直升机高速飞行打舵反应速度在零点几秒内,飞控根本算不过来,老老实实练技术吧

你太小看飞控了,它的运算速度比你快不少呢!

网友:
这个视频里,Pixhawk带亚拓500自动航点任务下的最高速度是21.01m/s:
http://playuav.com/analyzer/507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0级,加速飞起来比一般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快多了。JR曾经参加过一个矛盾大作战节目,论加速,JR E8这种 ...

我还看过和GTR比加速的,结果也是赢了。。。

网友:
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800要飞那么快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