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旋翼头问题

楼主(2016-01-07):
         旋翼头如图缺少一片垫片,3D飞行中会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网友:
会有点虚位,短时间问题不大,如果有其他尺寸垫片,垫在后面也可

网友:
我认为两片垫片都不装也没问题 只有没有明显的轴向间隙就行了 垫多了横轴螺丝锁紧后 旋翼头会没那么顺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