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 飞机进阶的问题 ,望前辈给予指点

楼主(2016-01-07):
KT板飞机已飞行半年,F22、T50、SU27、歼10等版型的飞机都飞过
基本上常见的各种KT板机型动作都能熟练飞行,手接KT板、平稳降落都没问题
小塞斯纳飞过10多个起落,起飞降落基本无问题
模拟器上飞过su-27涵道、F22涵道、螺旋桨下单翼的飞机飞过F4U等,起飞降落基本无问题
3D机在模拟器上飞过,但是无法做3D动作,吊机等不会。

目前的技术不知道可否飞70级的涵道或者1.2米以上翼展的下单翼飞机
目前有想法,换个大点的飞机,望各位前辈能指点一下,下单翼的螺旋桨和70级的涵道像真机,哪个类型适合进阶飞行?

网友A:
小塞后的上手顺序可以是下单翼二战机、F3A、涵道机等,当然同时飞飞3D也可以,可先飞航线再玩3D,当然都只是建议,不少魔友飞过小赛就飞64涵道机也没啥问题。

网友B:
起降过关了,就可以飞大点的飞机了。先不要飞函道,先上练习机,飞航线,等航线飞好了,就练特级动作。下面这架就是最好飞的练习机,无论是动力、抗风能力、操控性能、滑翔性能、甚至收藏,都是性价比最高的一架,没有之一。

网友:
阿波罗50确实是好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塞后的上手顺序可以是下单翼二战机、F3A、涵道机等,当然同时飞飞3D也可以,可先飞航线再玩3D,当然都只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降过关了,就可以飞大点的飞机了。先不要飞函道,先上练习机,飞航线,等航线飞好了,就练特级动作。下面 ...

感谢前辈指点!

网友:
很好的教学视频。

网友:
客气了!指导不敢,相互学习。

网友:
涵道和下单翼都是像真类的,飞在天上很简单,降落各有难度。还是直接入3D吧,有趣多了。

网友:
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开始练3D了。弄个板机练就行了。

网友:
看了折这段F3A视频,感觉还是3D机更适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