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ZRC 380XL 更新测试2

楼主(2016-01-07):
加了压带轮,不打尾管了
旁边有人说掉转,3120这个规格的电机,驱动425桨能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定速2600转,V4 60A

上面是380的主轴,下面是亚拓500的主轴
一看就知道。。旋翼头通用

以上图片有点乱,随便看看
配置:
花牌3120 1000KV
花牌 HV3200 6S 很轻,420克前后配重合适,电池其实还能大一点,没找到合适的(充电器便宜。。最高只能4.3V 经测试4.2-4.3之间大概有二百多mah)
空机ALZRC 380
ALZRC压带轮
16T马达齿,21T尾齿(有19T还没到手)
两根尾管
加长皮带 加长拉杆
旋翼头ALZ 500 DFC,425玻纤桨,订的桨还在路上
V4 60A线性模型
舵机就不谈了
K8
等待更新。。。。。

网友:
可以装500的桨?

网友:
我想问,DEKO舵机苦逼了

网友:
下雪还飞?对电池不好

网友:
刹车盘咋装上去的,我的只有一圆孔,还没那么粗的螺丝

网友:
你是套了俩尾管?

楼主:
500的旋翼头

网友:
发个视频啊,亲!!!

网友:
直接搞个 sab500 就好了,这种改装不安全啊,强度也远远不够;

500 不止是桨大了,机身整体结构、重心等等 都是精心调配的,重心和结构直接影响机飞行的性能和手感

改来改去还是原厂最好飞,当然折腾的过程很得劲

网友:
师傅好,快+18螺距飚起来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旋翼头都换了!牛!顶!

网友A:
lz 你这机器目测金鱼尾好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你这机器目测金鱼尾好大啊!

尾轴磨细以后没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