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云台及手持摄影作品] [废物利用]飞宇mini3d改遥控手持云台

楼主(2016-01-07):
双12败的飞宇mini3d装s500机架在天上的表现非常折腾人,自组航拍机干活的试验彻底宣告失败。本着废物利用的环保理念又在买了个单反C型把手,自组手持云台
这回保留了航拍设备的遥控和图传功能,某些时候还可以作为无人职守机位使用,云台的三种工作模式也全部得到保留。
C型把手的底部空间够大,挂了块2s5300mah电池供电,加上mini3d云台可以给狗供电,工作时间长到都懒得去测了。
试过立式和悬挂两种安装方式,最后还是挂着的好
也是因为C型把手的大空间,最后决定把监视器也放在上面,导致重量剧增到1375g,略重!
本次折腾较为成功,算是新年开了个好头!

这是之前采用的立式安装

mini3d上的减振球已经换成某疆H4-3D上的40度白球,不然上天下地都没法用

试过几次之后还是换成了悬挂式安装

测试视频太多,懒得传了,刚在客厅随便走了一圈,如下

网友A:
为什么原装减震球不行呢?上天下地都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原装减震球不行呢?上天下地都没法用

太软了

网友B:
非常好,很受启发。之前一直想做,找不到好把手。这个正合用。
不过有个建议,楼主这个最好再改进一下,如果一个能拍摄,用遥控器控制云台不是很方便,建议改成舵机测试仪,直接模拟遥控信号控制云台,旋钮按装在手可以方便操作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好,很受启发。之前一直想做,找不到好把手。这个正合用。
不过有个建议,楼主这个最好再改进一下,如 ...

很好的建议,非常感谢,在折腾之初想到过要弄成一个缩小版的如影,但几经考虑还是放弃了这套方案(主要是因为手头已经有如影了,再弄个缩小版除了自降B格之外意义不大)
这个狗台之所以保留了遥控器和5.8G图传主要还是考虑到设备的可扩展性,一是以上所说的无人值守固定机位,二是搭建一个可以快速安装到各种东西上面且能自供电的自稳拍摄组件。
换句话说,如影能做的事情就不用再管了,用好狗4小型化的优点倒是可以继续折腾折腾。

网友C:
为什么变形那么严重的,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变形那么严重的,什么原因

狗4就这德性,用1080s只能是最大视角
一般拍摄建议调成2.7k 中等视角,编的时候再用会1080或者720p,这样不但方便后期而且畸变情况会好很多

网友D:
求楼主pm一下c台的链接,正好也想改一个,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楼主pm一下c台的链接,正好也想改一个,谢谢了

某宝上搜索“c型支架”大把大把的有

网友:
6666666666最重要的是无线的

网友:
非常有想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