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涵道机的电池选择问题~~~

楼主(2016-01-07):
本人买了两个某品牌的80mm金属涵道,现打算用一块5000-5300mah的6s电池驱动(1块电池驱动两个涵道)。该涵道标:在22.2v 78A电流下有3-3.1kg的推力。
我想请教一下,现看重格氏的6s5000mah 45c (理论最大放电电流225A)和男爵 6s 5200mah 70c(理论最大放电电流 364A),如果不考虑电池的使用寿命,上述两者的最终推力会有多大差别?电调用好盈飞腾100A
PS:我是偏向于男爵6s的,但是楼主想做的飞机对重量要求特别严格,如果格式的要比男爵轻60多g,真的很在意这60g。。。所以说如果二者的推力基本没差别的话,会选格氏。。。

多谢各位~~

网友A:
你这是算自问自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算自问自答吗

没有啊。。。。。我是想问两者性能能差多少。。。感性认识就行=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我是想问两者性能能差多少。。。感性认识就行= =

男爵的电池很重,比标称的要重。单纯想要轻的话推荐花牌(6S 5200 40C 720g,6S 5200 25C 680g(高压4.35V,据说很暴力)),又轻质量又好的推荐富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男爵的电池很重,比标称的要重。单纯想要轻的话推荐花牌(6S 5200 40C 720g,6S 5200 25C 680g(高压4.35V ...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