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求助

楼主(2016-01-07):
我X3用的K8     V3  50定速模式  515锁尾温柔3D飞行锁尾还行但是一快速大螺距就锁不住尾了油门加大要好点但是大螺距还行锁不住

网友A:
顶,同样的,加大尾螺距总距也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顶,同样的,加大尾螺距总距也不行

中立点多往里靠试试,我就是这样钟摆大螺距切换不跑

网友:
大哥,低转速大螺距当然会跑尾巴咯! 因为你大桨低转速的时候对机身的反扭力,没法被低转速时尾桨产生的扭力抵消啊。 所以大螺距必须要转速够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中立点多往里靠试试,我就是这样钟摆大螺距切换不跑

谢谢,我有空试试,你的意思换个说法就是把尾舵机拉杆调短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有空试试,你的意思换个说法就是把尾舵机拉杆调短一点???

差不多吧,就是调整中立点往尾波箱靠,更好锁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吧,就是调整中立点往尾波箱靠,更好锁尾

下午试了一下你说的方法,挺有用的,谢谢,还得细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立点多往里靠试试,我就是这样钟摆大螺距切换不跑

这样的话如果做左右自旋的话,速度会一样吗

大螺距尾巴飘应该调这里的螺旋总距,看尾巴左飘还是右飘,相应调大或减小数值我忘记了!对了还要调循环!循环是针对做钟摆尾巴飘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如果做左右自旋的话,速度会一样吗

大螺距尾巴飘应该调这里的螺旋总距,看尾巴左飘还是右飘 ...

突然推螺距时尾巴向右偏,说明感度不够调高,如果感度已经高了加大总距补偿,中摆,翻时尾巴逆时针偏说明循环参数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如果做左右自旋的话,速度会一样吗

大螺距尾巴飘应该调这里的螺旋总距,看尾巴左飘还是右飘 ...

左右自旋你尾螺距大就快,只要行程终点螺距一样就同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左右自旋你尾螺距大就快,只要行程终点螺距一样就同样

哦就是感觉打尾巴杆子的手感觉会有点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就是感觉打尾巴杆子的手感觉会有点不一样吧

有点

网友:
转速低 螺距高 就锁不住 不是舵机的原因朋友 你试着把螺距降低到9左右

网友:
铂金 看设置效果,把油门调到 85%,然后在看锁尾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