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了下四轴也能弹射降落伞降安全降落

楼主(2016-01-07):
以前玩固定翼,用伞降都能成功,一直想试下,四轴和多轴在紧急情况下,能不能伞降来安全降落,这样就能将损失降低,试了下,看来还可以,上图上视频 吴人鸡

网友:
顶一个,想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A:
会玩 用在4轴上没不要吧

网友:
四轴本来就可以实现精准降落,一般用不着降落伞吧,除非是空中故障能用到

网友:
除非是空中故障能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玩 用在4轴上没不要吧

紧急情况下备用措施,以防万一

网友:
你是怎么做到的啊

网友:
降落伞链接

网友B:
我只想知道如何控制开伞的,开伞时动力是如何控制的,自动关闭还是手动关闭?别跟我说没关

网友:
固定翼伞降难度和四轴不在一个档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知道如何控制开伞的,开伞时动力是如何控制的,自动关闭还是手动关闭?别跟我说没关

同問

网友C:
大四轴上用可以,小四轴没有必要,还增加额外重量,减少飞行时间。

网友:
失控了怎么开伞?设置失控保护联动开伞?
如果是手动开伞,那有个毛用@!

楼主:
某宝关键字 :吴人鸡降落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知道如何控制开伞的,开伞时动力是如何控制的,自动关闭还是手动关闭?别跟我说没关

有手动和自动两种

网友D:
好是好就是太贵了

网友:
除非是断电停转,要不然四轴出问题大部分是失控、抽风、放生,这几种情况电机还有动力,是不是很容易交缠起来?

楼主(2016-03-16):
引用 网友D:
好是好就是太贵了

我找的是某宝上面最便宜的降落伞

网友:
一套要400,还是太贵,另外对小四轴确实是负担,有可乐那么大呢,顶头上不行,挡gps

网友E:
看效果不错啊,哪里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效果不错啊,哪里有这个

在某宝上找的,不便说,怕说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四轴上用可以,小四轴没有必要,还增加额外重量,减少飞行时间。

有道理

网友:
在水网地带大多数降和不降没多少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