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 680机架 能改成四轴吗?

楼主(2016-01-08):
飞越 680机架 是六轴的,手头只有四轴的一套家伙,请问这个680机架能改成四轴的飞吗?

网友:
买上一套4轴的中心板,不就行了吗

网友:
因为炸坏2个电机,我的680成功改为4轴,没有多钻一个孔。

网友A:
6轴炸机,损失2个电调,2个电机      华丽转身,变身为四轴美少女

网友B:
我的680也改4轴了,我是为了上1555的桨才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轴炸机,损失2个电调,2个电机     华丽转身,变身为四轴美少女

学习了,马上也准备改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680也改4轴了,我是为了上1555的桨才改的。

我也是要上1555桨

网友:
真及时,我也在想把飞越六轴装成4轴

网友C:
用啥电机,电调 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啥电机,电调 浆呢?

(X4412S+DJI1555) *4+好赢乐天40A+6S10000mah

网友:
我买个四轴的中心板(80元),已改。

网友:
可以啊     ,去掉2个轴,然后,轴距缩小。然后调整平衡,平衡最重要了。最后上飞空调整,震动频率。。然后调整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