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l!!!!!!

楼主(2016-01-08):
大家的550l炸了都是改600吗?为什么550l的配件不齐啊。炸了就只能改600吗?我的一位前辈帮我把550l改600了,桨和尾管都改成600的了,电调加了风扇。这样行吗?

网友A:
亚拓550 确实 改了600的尾管 会更好飞,因为600尾管就不怎么长,550尾管又稍短;

头一次遇到 老魔会把主桨也改成600mm的,点赞 楼主飞飞 分享分享心得体会

当然这样改没有 550mm桨暴力,桨长了 动力跟不上就会相对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拓550 确实 改了600的尾管 会更好飞,因为600尾管就不怎么长,550尾管又稍短;

头一次遇 ...

是的,那位前辈是这么给我说的 桨改600尾巴也改600 现在飞机还在他手中 他正在帮我改。因为之前我也看了帖子说桨不能改600的 但是前辈告诉我可以飞 我也就随他帮我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那位前辈是这么给我说的 桨改600尾巴也改600 现在飞机还在他手中 他正在帮我改。因为之前我也看了 ...

是的 可以飞,改成700的 也可以飞

开个玩笑,不暴力猛操的话 是可以的,悬停航线简单3d 都会比550的时候稳定些,费点电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可以飞,改成700的 也可以飞

开个玩笑,不暴力猛操的话 是可以的,悬停航线简单3d 都会 ...

好吧 那会不会对飞机有什么影响a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 那会不会对飞机有什么影响a

没什么

楼主:
都不会有影响吗

网友B:
我认为550就是个错误,还不如450直接升级700.尽管需要的大米可能多些,但是始终觉得550是个高不成低不就的机型。
个人见解,不代表任何意思。也祝福550的模友天天飞出好心情,永远平稳着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550就是个错误,还不如450直接升级700.尽管需要的大米可能多些,但是始终觉得550是个高不成低不就的 ...

谢谢 也祝你爽飞 先飞着吧。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550就是个错误,还不如450直接升级700.尽管需要的大米可能多些,但是始终觉得550是个高不成低不就的 ...

550可是最好的练习机啊    大小刚好  暴力程度也还可以

网友:
我以前改过    抗风性不好   没风天还好  自旋翻类的动作会更好做  现在改520mm飞

网友C:
还是喜欢500,上550不如上6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喜欢500,上550不如上600

X5和500哪个好? 600有点贵啊 希望还能再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