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R6008HS和GPRO怎么连接?

楼主(2016-01-08):
FUTABA R6008HS和Gpro用方式一传统接收器接线法还是方式二s.bus方式接,6008带s.bus吗?
具体连线方法能给讲下吗?

楼主:
或则用FrSky 8通的TFR8SB怎么样?

网友A:
futaba接收机数字后俩字母不是sb的基本没有sbus功能。
HS可能是高速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接收机数字后俩字母不是sb的基本没有sbus功能。
HS可能是高速接收机。

用FrSky 8通的TFR8SB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FrSky 8通的TFR8SB怎么样呢?

没有用过。

楼主:
请问这样插线对吗?传统方法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