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炸鸡了,求助分析mission planner日志

楼主(2016-01-08):
pixhawk大四轴,降高过程中控制困难,接地后倒翻~            TM170KV的电机  好盈铂金40Apro  会不会电调问题

网友A:
手法问题吧,全程手动。。。
机子动力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法问题吧,全程手动。。。
机子动力不错啊!

全程手动?飞的过程中一直是GPS模式啊

网友:
pitch的 I 值需要调整 roll的pid跟随的很不错 pitch有个非常大的偏差量。
如果可以调整得跟roll一样那么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如下图的曲线是比较健康的。

网友B:
还有从你的日志分析,飞控板本身的电压前面有很大波动后面反而非常正常。这在单次飞行过程中是不应该出现的。你要检查下你的电源供电部分的接头是否有虚焊或者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从你的日志分析,飞控板本身的电压前面有很大波动后面反而非常正常。这在单次飞行过程中是不应该出现的 ...

谢谢  涨姿势了!
能看出电调和电机不适合吗?   之前查到可能铂金电调不适合pixhawk飞控 后来换成乐天的,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涨姿势了!
能看出电调和电机不适合吗?   之前查到可能铂金电调不适合pixhawk飞控 后来换成乐 ...

铂金和乐天,都是可以刷 BlHeli 的,而且硬件上都是全N-MOS管,使用专用芯片驱动的,只是乐天在成本方面省了一点而已。

感觉跟电调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铂金和乐天,都是可以刷 BlHeli 的,而且硬件上都是全N-MOS管,使用专用芯片驱动的,只是乐天在成本方面 ...

谢谢!听说铂金不适合多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涨姿势了!
能看出电调和电机不适合吗?   之前查到可能铂金电调不适合pixhawk飞控 后来换成乐 ...

主要反映在电机相应和姿态变化上 比较难看得出

网友(2016-05-23):
好好分析,找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