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IY航模电池的帖子,现在几乎没有详细的

楼主(2016-01-08):
之前有好多详细的DIY电池的帖子,怎么现在几乎找不到了      发个链接吗
  有教程的能发送一份吗   视频也行

求推荐     815655503@qq.com

网友A:
因为本来就很简单。。。
简单的串 、并连,然后每个极点焊上平衡线

网友B:
同时做好绝缘和包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本来就很简单。。。
简单的串 、并连,然后每个极点焊上平衡线

好吧  我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时做好绝缘和包装。

嗯嗯

网友:
要有带镍片的极耳才能上锡焊。做电池的帖子少是因为都觉得没必要传,有点简单。其实做的人也少了,好电芯难买,淘宝货参差不齐,太乱。

网友C:
我来教你。1新手最好两个人一起弄,2质量好一点的电络铁(大于35W),焊锡用纯锡的那种,还要焊锡高,3确保你的电芯极耳能上锡,4用铜片或其他试焊,5认准电芯正负极后保持极耳有胶纸保护情况下假组,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教你。1新手最好两个人一起弄,2质量好一点的电络铁(大于35W),焊锡用纯锡的那种,还要焊锡高,3确保你 ...

不是纯锡会怎么样,我的焊锡貌似没有老电池上的锡好

网友C:
下午回复时老板来了,没写完就提交了,不好意思。我是在2015年6月份起自组了5个电池,其中3个为6S10AH,2个3S5AH,是修理家电的朋友送我一圈焊锡,和一盒焊油,我是先用电胶布包好电池极耳后假组,再一个个极耳上好锡,焊出正负极输出线,焊的时候不焊到的电极用电胶布包好,焊好的也立即包好,以防短路。中间正负相连的电极对向上锡,后放小木块上用电络铁压焊,引出充电线。用热缩莫和胶布或胶纸包好电池,再焊接电池插头,完工。
    这工作真不用什么教程,要不你怎样DIY呀。买成品机才是你的最省钱途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午回复时老板来了,没写完就提交了,不好意思。我是在2015年6月份起自组了5个电池,其中3个为6S10AH,2个 ...

有道理,还是买成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