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欧兰斯747-4 滑翔机的马达右偏转如何解决?

楼主(2016-01-08):
  前几天在福州金山体育场附近,飞欧兰斯747_4,翼展1.4米,动力搭配xxd kv1400+8*4,
两块1500mah 3s电池+厂家的配重圆柱体,或者一个2200mah 3s+1500mah 3s,头还是压不住,另外往机头加了两块小石头。

看了本论坛摩友讨论这个欧兰斯747-4的问题帖子,我遇到的问题和那个贴里大家遇到的一样:
1:飞机右倾斜非常厉害(从机尾看,螺旋桨是顺时针旋转),把副翼打满另外加方向舵,才勉强纠正过来,
第一次起飞就就是手抛后,飞机剧烈右偏,被我把副翼打到底才纠正过来,然后拉升降舵扳平头,关闭油门飞机平滑落地,这些动作都是在几秒内完成,稍微迟缓一点反应慢一点就是头部撞坠地的悲剧

2:加油后,初始阶段低头,然后才抬头。

4次手抛成功起飞飞行的感觉,动力是足够了,就是右倾斜的问题,不知如何克服?

楼主:
大家注意看我遥控器的副翼的微调已经向左打满舵了,方向舵微调也向着左调整。

楼主:
体育场的跑道很好,就是不准飞飞机,我在这个场地只手抛2次,其中第二次飞起来,然后就被保安“哄”走了,又去附近一个草地场地飞行。

网友A:
难道是传说中的反扭没有弄好?还是推力线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传说中的反扭没有弄好?还是推力线偏了?

看不出,马达推力线有偏右侧,你看照片上马达安装是在中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出,马达推力线有偏右侧,你看照片上马达安装是在中间。

用垫片调节

网友A:
我的冲浪者,为了反扭就是歪了一点电机

楼主:
谢谢答复。
如果我把螺旋桨换成反桨,然后让马达从顺时针转动改变为逆时针转动,效果会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答复。
如果我把螺旋桨换成反桨,然后让马达从顺时针转动改变为逆时针转动,效果会怎样?

反扭会相反呗~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冲浪者,为了反扭就是歪了一点电机

马达倾斜后,效果怎样,能扭转飞机的偏转问题吗?

网友:
我的欧兰斯也是,修了副翼和方向舵机械微调,还是向右偏。有人说是了螺旋桨的风吹垂尾导致的,还没研究过,打算把电机向左偏点试试矫正。

网友(2016-02-09):
我也是这种情况,而且一加油机头机处地。改吧,把前后轮全拆了。电机最上面和左边两螺丝都加垫片,让螺旋桨向右下方偏,机位对自己。本来螺旋桨的风是对着尾垂左边偏上吹的。以我观察这机的主要问题就是电机推力线对尾翼的影响。如果再改的话,我不会像有位tx那样改尾巴,而是直接把电机固定坐拆了,调整好位置后重新用泡沫胶粘上。

网友(2016-09-18):
楼主还在飞欧兰斯吗  起飞滑跑会栽头吗 重心到底在哪

网友:
我是747-3,同样面临楼主的问题

网友:
我马达上面两个螺丝孔加了垫片,加油低头问题好了点,但向右偏很明显。问店家说不需调整,直接飞,这不是要我们炸机吗

网友:
请飞过这机型的魔友们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注意看我遥控器的副翼的微调已经向左打满舵了,方向舵微调也向着左调整。

我也买了架,,果然还是被坑了。。。。说飞的很直。。。
我只想说,背推机桨叶,不能离垂尾太近,从航模桨叶来看,离垂尾距离不能低于38厘米,否则飞行不但没左反扭,还会右偏。
我买到后一看,就知道应该是要右偏了

鄙视设计飞机者,肯定都是靠飞控自动纠正的飞行员,搞成品机也有这种缺陷。。。

解决办法,把电机朝左打,能让螺旋下左风避开垂尾右侧,能飞直,,,但起飞降落会左跑,要靠你打方向强纠了,考验技术。。哎。。

网友:
看来这款鸡真不能买

网友:
我都愁死这个飞机了,大炸了两次,楼主所说的问题我都有,目前准备大改欧兰斯,受不了这个破飞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答复。
如果我把螺旋桨换成反桨,然后让马达从顺时针转动改变为逆时针转动,效果会怎样?

请问楼主这样解决了吗

网友B:
目前已经改电机座了,等待试飞

楼主(2016-12-15):
引用 网友B:
目前已经改电机座了,等待试飞

试飞结果如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飞结果如何了?

结果还不错,就是可能推理线有点偏,有点侧滑

网友:
改双发 所有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