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玩具四轴飞到了这么高~结果……

楼主(2016-01-08):
前几天拿着个玩具四轴(伟力353)飞家里旁边的高楼,装了图传,摄像用的runcam,没有osd,目测飞到了120米……

结果飞完这一趟,发现后来再飞,就升不起来了!怎么拉油门都起不来!问卖家,他说是飞控主板坏了,我怀疑是不是碳刷电机坏了?各位有没有玩过这种玩具四轴的来指点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飞控还是马达?

网友A:
100% 是电机碳刷问题,我以前的玩具直升机也是如翠,长时间过热飞行之后就不行了,表现为满电也飞不高

网友B:
过热,电机磁铁消磁,有刷电机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 是电机碳刷问题,我以前的玩具直升机也是如翠,长时间过热飞行之后就不行了,表现为满电也飞不高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那这样说是四个电机同时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吗?我应该把四个电机全部换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热,电机磁铁消磁,有刷电机的通病

请问那这样说,是四个电机都坏了吗?居然会同时坏啊?那我要换是不是应该全部换掉?

网友:
以前我的共轴双桨机也是这样,一起换了就好

网友:
电机坏了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那这样说,是四个电机都坏了吗?居然会同时坏啊?那我要换是不是应该全部换掉?

所以说,用无刷电机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过热,电机磁铁消磁,有刷电机的通病

而且碳刷电机飞行间隔过短的话,长时间高温会导致消磁加快,马达自然没力了,所以早就转玩无刷动力了。玩过碳刷电机四轴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用无刷电机比较好

谢谢!也在转无刷的小四轴玩,不过手上这个也不能扔了你这么跟我解释一下我就全明白啦

网友D:
楼主你好屌啊 玩具四轴都飞这么嗨  哈哈自组好的吧 哈哈

网友:
挺厉害啊!这应该是120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屌啊 玩具四轴都飞这么嗨  哈哈自组好的吧 哈哈

机器买的,其它的图传摄像都是自己加的,瞎折腾~哈哈~主要是当天没风,风大了就会被刮跑

网友E:
搞大了,过热消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大了,过热消磁了

我想请教一下,消磁了是不是整个电机失去磁性了?

我把坏了的电机换下来,发现还是有磁力的...

是不是我对消磁的理解不对....

网友:
换电机,悠着飞

网友:
直流电机 耐久性不行,飞个5分钟要休息下!

网友F:
现在的碳刷电机没有这么快消磁。多半是某一个电机电刷烧了一半导致动力不足,为了平衡飞控减少了剩下几个电机的动力,所以升不起来。

不过这种四轴挂个runcam电机寿命缩短很多,剩下几个电机寿命也不长了

网友:
120米貌似要50层楼高

网友G:
我的353被我这样玩失控了,貌似掉下来来也不能马上获得控制权,直接提控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碳刷电机没有这么快消磁。多半是某一个电机电刷烧了一半导致动力不足,为了平衡飞控减少了剩下几个电 ...

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判断是哪个电机坏了呢?

每次都是直接换掉四个电机也有点浪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353被我这样玩失控了,貌似掉下来来也不能马上获得控制权,直接提控回家

我买的是带气压定高版本的,可以一键降落;

我发现这个机器如果手动下降很容易失速炸鸡,之前好几次都是这样;

换成自动降落就好多了;

网友F:
对于玩具机的话比较简单
放在 完全水平的 地面上,用手挡住某一片桨。推一点点油门,使得四个电机刚好开始转 (飞机要固定在地面上,不能旋转)
手顺着桨的旋转方向慢慢转一圈,如果中途这个电机突然停转1秒以上,那么电刷已坏(这时候其他电机还在正常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于玩具机的话比较简单
放在 完全水平的 地面上,用手挡住某一片桨。推一点点油门,使得四个电机刚好开始 ...

谢谢!

网友(2016-03-03):
为啥玩具四轴都比自己组装的四轴稳

网友:
出H4  680机架  郎宇4110 340KV电机 乐天40A电调  酷点6S 10000电池 打包出售  QQ492096625

网友(2016-04-11):
我也觉得玩具4轴有时比自己组的还稳定,当然使用寿命玩具的不行,但人家功能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而且碳刷电机飞行间隔过短的话,长时间高温会导致消磁加快,马达自然没力了,所以早就转玩无刷动力了。玩 ...

网友:
你把电机拆开,用酒精把电刷和整流子清洗一下,装好后还可用以用一段时间.

网友:
我也认为是磁钢退磁,找出升力最小的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