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飞行失败,不知为何

楼主(2016-01-08):
鸡翅膀我改成塞斯纳的,机体用K版自己做的好小子(之前好小子能飞就是不稳定)换塞斯纳翅膀后就直接不能飞了,一加油门就往右上角飞然后失速。视频地址:

网友:
应该是尾重吧

网友A:
检查下重心看看是不是在机翼前缘三分之一处。

网友:
应该头轻了 注意重心

网友B:
你原来的主翼肯定没有这个翅膀大。看图片,机头不够长,中心估计靠后了。两个解决措施:

1、加长机头,前移重心
2、加长尾杆。现在尾巴力臂太短,俯仰会非常灵活。适当加长尾巴,会提高俯仰安定性。

网友C:
机翅膀,还有鸡腿,鸡尾巴~~~

楼主:
重心是有片后面,但是我前面加一块螺丝,前后有点平衡,但是几乎飞不了,极难控制很怪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重心看看是不是在机翼前缘三分之一处。

3/1偏后一点 有点仰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原来的主翼肯定没有这个翅膀大。看图片,机头不够长,中心估计靠后了。两个解决措施:

1、加长机头, ...

原来的图纸是90翼展的,感觉我原来的机翼升力比这个塞斯纳大,原来加速的时候头会上扬。重心是靠后,我上视频了

尾巴加长,是那个杆加长还是尾翼面积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翅膀,还有鸡腿,鸡尾巴~~~

鸡尾(Yi)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