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耐炸图传天线

楼主(2016-01-08):
用了好几款三叶天线,基本都把上盖炸掉了,再炸一次内部铜丝弯曲而报废。求推荐一款天线,性价比高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A:
盖子打胶或者胶布缠绕啊

网友B:
肥鲨的吧

网友C:
一直没盖子飞的

楼主:
用502粘过,一样炸掉了。哎~买天线都快200了,干脆试试肥鲨的好了

网友D:
我肥鲨已经炸掉3次了,盖子用了502照样飞掉,还好天线没有问题。
经常炸的话天线的安装位置要调整一下,直接直立的必炸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