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掉河里。。。

楼主(2016-01-08):
P2飞控下降速度限制在1米/秒多一点,太慢了。加上电池不给力,没能成功降落。总算掉河里

?from=s1.8-1-1.2

网友A:
哈哈,极翼这个垃圾。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B:
呵呵 不要垂直下降啊,LZ新手啊!

网友:
垂直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不要垂直下降啊,LZ新手啊!

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不要垂直下降啊,LZ新手啊!

你是想说垂直下降会导致刹不住车么,但实际情况是下的太慢了,800米高,每秒不超过2米,需要的时间太长,我都把油门接近于0了,但仍然很慢下降,导致电量耗尽,最后一段电池完全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极翼这个垃圾。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我是GPS模式下来的,不知道全手动模式下降速度会不会快一点

网友C:
全手动模式,你就等着它翻滚吧。GPS模式下降速度是由飞控设定的。我的PIX也是一样,GPS模式下油门到0它就不急不忙的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手动模式,你就等着它翻滚吧。GPS模式下降速度是由飞控设定的。我的PIX也是一样,GPS模式下油门到0它就不 ...

P2就是pix的阉割版,这样的降落速度,降落的时间都会占去航时大部分,注定不能飞很高

网友B:
垂直降落 由于螺旋桨自身气流影响飞机稳定性 所以速度不能快,速度快了容易“翻车”, 一般用Z字航线 或是盘旋绕圈下降, 这样安全可靠,下降也快!

网友D:
下降的时候不能让他垂直降落,飞行过程中,油门拉低,下降快还稳定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P2就是pix的阉割版,这样的降落速度,降落的时间都会占去航时大部分,注定不能飞很高

PIX是可以调的,不知道你的P2可不可以调。干什么要GPS模试降落呢?手动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垂直降落 由于螺旋桨自身气流影响飞机稳定性 所以速度不能快,速度快了容易“翻车”, 一般用Z字航线 或 ...

原来如此,受教

网友:
垂直下降很容易挂掉的  还是好好练练自稳吧  遇到这样的情况就不一定会掉水里了   走航线 别垂直

网友E:
山水不错.景色大有甲天下的意思.

网友F:
呵呵,有钱买P2,还不如加点钱买PIX

网友G:
下次注意一下

网友H:
楼主看来没怎么高飞   必须计算返航时间的
飞行过程中最好自稳模式,拍摄时用GPS定点 ,下降可采用大角度小油门高速俯冲,几百米的高度分分钟就降下来

网友I:
飞场不错!!!出现问题往草地方向去!估计不会落水!!!

网友J:
飞这么高是想脱离地球吗,作死的节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垂直降落 由于螺旋桨自身气流影响飞机稳定性 所以速度不能快,速度快了容易“翻车”, 一般用Z字航线 或 ...

谢谢老师受教了

网友K:
冬天电池电压和夏天不同,同一块电池夏天能飞20分钟,冬天能飞12-15分钟就不错了,并且电压还掉的厉害,所以就得提前下降了!跟飞控没办毛的关系,属于姿态没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完整地看完了喜闻乐见的炸机贴,改日发我的。其实到最后飞机是有电的,楼主明显慌了操作不当,落地前适当加 ...

在离地50米左右的时候我在调整方向,视频中明显有掉头后退动作,并且有加油门,但已没有太大反应,电池供不上电了。这次运气好的是只裂了两片机臂加运费70元修好,电子设备全部拆开吹干,完好无损,一个都没烧。

楼主:
引用 网友I:
飞场不错!!!出现问题往草地方向去!估计不会落水!!!

也说不定,掉草地估计整个机架会受损严重,云台和相机也会砸坏。现在掉进水里,只裂了两片机臂,电子设备一个都没烧

楼主:
引用 网友J:
飞这么高是想脱离地球吗,作死的节奏啊

的确作死了一回

楼主:
引用 网友K:
冬天电池电压和夏天不同,同一块电池夏天能飞20分钟,冬天能飞12-15分钟就不错了,并且电压还掉的厉害,所 ...

可能是电池的关系,最后一段电压在十来秒内从11.1掉到8点几,感觉瞬间丧失了动力。我是玩kk开始的,更不用说什么姿态模式了。P2在姿态模式下也是很慢的下降速度。不该垂直下降倒是真的,盘旋下降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扰动和动力损耗。这是我没考虑到的

网友M:
视频看的太逗了,应该在下降过程中对准路面啊,怎么对准水上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手动模式,你就等着它翻滚吧。GPS模式下降速度是由飞控设定的。我的PIX也是一样,GPS模式下油门到0它就不 ...

P2的手动模式就是自稳模式,不像V2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降的时候不能让他垂直降落,飞行过程中,油门拉低,下降快还稳定点

是啊,之前也是没想到的,在自身产生的紊流中会产生剧烈晃动,飞控不断调整会产生不必要的电量浪费,同时速度也快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山水不错.景色大有甲天下的意思.

广西宜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有钱买P2,还不如加点钱买PIX

当时也是嫌懒得折腾,不过P2还是挺好用的,一直很稳定。无论是定点定高,失控返航,都挺满意的。相对于V2之类的是有一点点差距,但毕竟价格在哪里。

楼主:
是啊,在野外没人才想试试极限高度,没算好回来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M:
视频看的太逗了,应该在下降过程中对准路面啊,怎么对准水上勒

拉不回来了,现在看来掉水里反而损失小些,掉地上估计相机,云台,机架直接报废。掉水里就裂了两个机臂而已

网友:
看到最后看见了水,估计损失不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想说垂直下降会导致刹不住车么,但实际情况是下的太慢了,800米高,每秒不超过2米,需要的时间太长, ...

800m高太神了..

网友:
炸的舒服

网友M:
引用 楼主:
拉不回来了,现在看来掉水里反而损失小些,掉地上估计相机,云台,机架直接报废。掉水里就裂了两个机臂而 ...

云台进水会长锈噢

网友:
学习了!楼主误伤心

网友:
庆幸早出了p2,入手naza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电池的关系,最后一段电压在十来秒内从11.1掉到8点几,感觉瞬间丧失了动力。我是玩kk开始的,更不 ...

电池报警3.6后,电压说下降就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云台进水会长锈噢

嗯,也就电机定子,和螺丝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想说垂直下降会导致刹不住车么,但实际情况是下的太慢了,800米高,每秒不超过2米,需要的时间太长, ...

能让它头朝下倒着下来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看来没怎么高飞   必须计算返航时间的
飞行过程中最好自稳模式,拍摄时用GPS定点 ,下降可采用大角 ...

网友:
风景像桂林下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