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炸鸡之后 与呵呵服务

楼主(2016-01-08):
  正常飞行,飞机后来莫名其妙的失去图传,然后自己启动的返航,高度既没上升, 直接全油门撞楼 ,之后修呗 ,这是最后一次飞行记录的图片 :

最后一次的最大高度是24.5米 返航高度定的30米,但是大疆给我的技术检测是29米。为何这个最大高度与售后说的高度不符呢 ?

后来给我发了个维修单 ,看到我直接无语了。。 6000买的飞机, 修一修花4524..... 风扇给我免费修了, 风扇3块钱市场上可以买3个 !大疆售后也是爱答不理, 哎 ,真是太后悔买了,请问有朋友遇到类似返航高度达不到而撞楼的吗?

网友:
大楼挡住了信号,如果你的经验足够的话   这次事故是可以避免的。

网友:
为了安全,返航高度应该根据周围环境设置,30米真危险!

网友:
先不说原因,这维修费只能呵呵了

网友:
为什么要设定30米。。真勇敢。。

网友:
直接买一架2999的吧

网友:
现在买个新的只要4999了!买个新的还能多个遥控器不是。

网友:
不用修了 2999买新的~~~再说为什么设置30米~29 30这种事情没啥好纠结了

网友:
这种一体机没什么好修的,基本一次就报废

网友:
自己也有过一次大楼挡住图传信号撞楼炸鸡

网友:
29米,30米有区别吗,楼主就不要纠结了,飞行前要注意检查飞行环境。就当交学费吧。

网友:
返航高度29米和30米有区别么。。。楼主反正DJI也会返还给你损坏部件的。修呗。

网友:
零件的钱永远大于整机的 什么产品都一样

网友:
24.5米是你飞行时的最大高度,而失控后提升再多你也没办法接收到数据,app里显示不到。大疆给的数据是从机器SD卡里直接读取,含有失控后的数据,比较完整。另外,你在楼群中飞25米,还非目视飞行,返航高度又只有30米,自杀么?

网友:
凡是看到绕道楼后面的 都默默点赞一下,楼主淡定吧,你这种操作习惯太差了.下次切记 不要绕道楼后,撞坏了还好 砸到花花草草小朋友你就摊上大事儿了

网友:
飞行中,任何时间点,飞机跟你中间都不能有任何阻隔,如果有,要用高度去避开,还是养成好的习惯吧,否则你以后会常常,呵呵。

网友:
恩返航太低了,我也是经常30米,在这多学习下了。

网友(2016-02-11):
哪里的风扇,这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