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组能拍摄的小模型,做个记录,朋友们多指点

楼主(2016-01-08):
       1、缘起
         前段时间给孩子买了架玩具直升机,没玩两次就摔坏了,后来别人又送架玩具小四轴,又是没几天就摔坏了。孩子还想玩,问我能修不,我说这种可能是一次性的玩具,修起来估计也挺麻烦,随口又说咱们了解了解看能不能自己做一架,会做就会修了,而且装上摄像头,从空中还可以看见地面。孩子很感兴趣,决定做一架。
        2、目标
        2.1  做一架可以拍视频的模型飞机。
        2.2  把两个摔坏的模型修好。
        2.3  目前四轴玩具一个电机失控,直升机架子变形、电机是否失控未知,经网上查询,目测维修难度不小,决定从更学习装机开始学习修理。
        3、选型
        3.1  由于一点不懂,所以需要容易组装,容易控制,可以拍摄视频,便宜。
        3.2  上网查询发现大致有固定翼、直升机、多轴机,简单拍摄的话,都可以。空间限制,排除固定翼;过程简单,排除直升机;剩下多旋翼。要求造价低廉,效果一般即可,决定不购买套机组装。
        3.3  经过坛里学习,发现本次定位目标实际上是一架简易的多旋翼FPV练习机,所以在这里发帖,希望得到热心网友的帮助,在这里先表示感谢!
        3.4  发现选定多旋翼还不能定型,多旋翼还需要选择飞控。飞控现在还看不懂,暂时理解为把遥控杆动作变为螺旋桨速度控制。想象中应该选飞行最稳定的,看了网友 microsu 的帖子,决定装一架pix类型的开源机子。
        3.5  发现挺麻烦,一直在发现,有点想买整机了……
        3.6  飞控选完,继续发现还要选轴数,轴数完要选轴距、电机、叶片、遥控、摄像头、图传、接收器……名词我都搞不定……等我学习学习再往下记录吧。

        4、选配件
        4.1  飞控              pix开源飞控,目前理解为单一飞行算法比较成熟,还可以加好多功能。
        4.2  旋翼数量       目前理解为,越多和越少都趋于稳定。越多,结构越复杂、安全概率越高、机械难度越大、故障率越高。越少,结构越简单、安全概率越低、机械难度越低、故障率越低。

楼主:
占一层备用

网友:
大坑,想好了在进!楼上的说的对,自己组的话回不断的投入,但是也有其中的乐趣!自己组习的话建议先给自己一个预算!以预算定配置!玩具类的你是修不好的,也没有修理的必要!

网友A:
PIX没有一点必要,APM就不错,给你的功能你都用不完。但要选好卖家!还有,不光是飞机,还有遥控器,这个要选好!一旦选了一个品牌,就会被他绑架,因为以后你可能还要不断的新买接收机!

楼主(2016-03-17):
引用 网友B:
我开始也是奔着费四轴去玩的 组了个450 用的APM 2212电机  本来想着玩玩 的 结果装着装着就过头了遥控 图传 ...

谢谢朋友! 您的建议很中肯!

帖子差点太监了,时间还是最大的敌人,
凉了一段时间,准备朝简单的玩:①自己先飞着绕圈玩,能飞好的话玩简单拍摄。②孩子有兴趣的话,玩泡沫模型。③还有兴趣的话玩小四轴编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没有一点必要,APM就不错,给你的功能你都用不完。但要选好卖家!还有,不光是飞机,还有遥控器,这个要 ...

谢谢朋友的建议!决定不上pix了,上cc3d或者apm。遥控我准备买国产这俩品牌的最便宜款,您能给点建议吗?或者私信?非常感谢!

楼主:
谢谢朋友!这个即可!

好像是成品机   比着这个来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这个即可!

一体机,性能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的建议!决定不上pix了,上cc3d或者apm。遥控我准备买国产这俩品牌的最便宜款,您能给点建议吗? ...

这个是刚刚给我一个朋友配的,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刚刚给我一个朋友配的,你可以参考下!

非常感谢!

网友:
不客气!这个看着比大疆的贵了,但是多了电池,多了充电器,还有以后的换件

网友:
刚入坑,看着心寒了,怪不得人家说玩商品的省钱。自组的稍微走点弯路,银子就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