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s尾电机绕线问题

楼主(2016-01-08):
很难拆那些漆包线,大神们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模型钳伺候

网友B:
有解胶剂卖的,有点象502胶水的包装,挤出些到线圈上两叁分钟后就好拆了;爆力点的用手术刀割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解胶剂卖的,有点象502胶水的包装,挤出些到线圈上两叁分钟后就好拆了;爆力点的用手术刀割开就行了。

...

我用指甲钳都弄了很久不好弄,我没有容胶水,太暴力我又怕弄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钳伺候

我没有这种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指甲钳都弄了很久不好弄,我没有容胶水,太暴力我又怕弄坏

想修这个电机,必要的工具是应该有的。用指甲钳慢慢的搞也可以。

网友C:
我是用美工刀伺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美工刀伺候的

我有手术刀

网友D:
你要把所有的铜线暴力拆下来吗?之前最早见过开水煮。。。。。不知道这个行不行。仅供参考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把所有的铜线暴力拆下来吗?之前最早见过开水煮。。。。。不知道这个行不行。仅供参考哈

开水理论上应该可行

网友E:
加热慢慢拆,耐心点

网友F:
香蕉水(天那水)一泡,再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香蕉水(天那水)一泡,再拆。

天那水我有,看来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