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最后闪灯异常说明什么?

楼主(2016-01-08):
刚上电后,最后LED连闪3下绿灯。但说明书上说应该连闪4下绿灯,这说明飞控有问题吗??

网友A:
同求该问题...我也是这种情况

楼主:
难道是正常的?DJ的lite的说明书需要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求该问题...我也是这种情况

朋友,你问过别人吗,这个现象正常吗?需要返厂吗?

网友B:
有GPS 吗 是不是拨到 手动模式了  手动模式  是不会闪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GPS 吗 是不是拨到 手动模式了  手动模式  是不会闪灯的

是播到姿态模式的,上电自检后最后闪3下绿灯,说明书上说是4下绿灯的

网友:
纠结灯,关键你看看能不能正常飞,如果能就别纠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问过别人吗,这个现象正常吗?需要返厂吗?

问了问了,大神说没问题。没关系的   lite 最好刷v2  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