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精灵 fc40 改装疑问

楼主(2016-01-09):
几年钱玩具拿出来改装!内置5.8g mini
图传
!和非凡 n1,遥控加装10k电位器控制仰俯,想换遥控 天线 拆出来 没改又装回去!现在问题就出来了!今天遥控距离只有 50米 没错 就是50米,前几天在珠海 海滨公园 还用200米,中间还拆过一次机子!请问 究竟出现什么问题?因为没有其他遥控 也没功率测量机子!也用不了排除法解决!又更好方法么?是接收机问题,接收机天线问题?发射机天线问题?发射机天线问题?图传发射机干扰问题?广州玩友 问

网友A:
我猜是天线没焊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天线没焊接好
拔了 图传信号又好点~~~真晕

网友B:
精灵2V的遥控接收是5.8G的 你的图传也用5.8G肯定干扰的 我的也是这样 我图传换了不同的频段干扰会小一点但是遥控距离超过100米就会触发返航 还是有干扰 后来干脆放弃原装的遥控器 用433接收机配天地飞8 功能正常 干扰还没拉锯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