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相机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楼主(2016-01-09):
各位老师,想配一个航拍相机,暂不考虑价格因素,哪个最好,例如:GH4,A7R,  RX1,或者是黑卡或者是运动相机哪个效果好?主要以拍照为主,录像有大疆精灵3PRO就够了,大家能给个建议吗?

网友:
拍照的话直接5d3吧,其他都是渣渣

网友A:
1,航拍单张 问题很多,因为除非你愿意大量diy 否则 光圈快门iso三大要素你没法遥控. 这种情况下成片质量很难保证,还有变焦和对焦问题 都较为突出

2 推荐楼主 使用定焦镜头 接片拍摄方式 获取超高像素拼接图片 然后 在ps里 重新截取构图,

3 gh系列你都不要考虑了 松下的图片难以入目.

4 a7r,3640w像素非常利于接片重新构图.虽然适合航拍的小镜头只有35mm 但是相机法兰距短 可以转接很多镜头.比如尼康16 泽尼塔尔16 或者马上上市的福伦达15  当然你也可以用24 28焦段拍接片,接片需要图片的数量多一些.

5 rx1 轻巧是最大的优势 但是rx1 35mm定焦头 略窄,2430万像素 也不如a7r 3640更适合接片.价格也没有优势,所以并不太建议,
   rx1只适合上云台 拍自动档单张 那么问题来了 请看第1条

6 佳能5d系列上天航拍图片,不管是从重量上 还是图片质量 还是从性价比上.我只能呵呵,呵呵,呵呵(有趣的事儿呵三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航拍单张 问题很多,因为除非你愿意大量diy 否则 光圈快门iso三大要素你没法遥控. 这种情况下成片质量很难 ...

谢谢了,我买了A7R加35/2.8

网友:
这种情况建议楼主把精灵也出了,换一台悟PRO好了。虽然相机算不上很好,但是能在空中随时修改各种参数,这对于拍照太有用了。
上面有人说5D3,我看这傻大黑粗过时的玩意儿还是算了吧,非要用相机,就A7R2,四千多万像素也足够高了。挂相机载机的造价也不算低,体型庞大,结构繁琐,对飞手心理压力大,整体性能和适用性比悟差了很多。除非是为了唬客户,那另当别论。

网友(2016-03-23):
个人感觉,轻,清,情。 重量轻,质量高,看需求。

网友(2017-01-09):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
说实话航模的设备都很贵!都暴利!所以好多人退模不玩了。照这样下去玩航模的越来越少。

网友:
不需要拍照,我的4k运动相机录的视频,用电脑播放器播放的时候,直接截图就行了,也是高清图片,需要的可以给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