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涵道飞机的问题~~

楼主(2016-01-09):
理论上双涵道飞机应该用两个对转涵道。但如果双涵道飞机用相同转向的两个涵道~(有些涵道不分正反转。。。)会有多大影响。

有没有这么干的兄台~~~多谢~~~~~

网友A:
多数都是装的同向的,差别不大,因为一般中小涵道(90MM以上的不知道啦)所产生的反扭几可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数都是装的同向的,差别不大,因为一般中小涵道(90MM以上的不知道啦)所产生的反扭几可忽略不计。{:1_34 ...

多谢多谢~~

网友:
涵道反扭可以忽略不计啦 用同样的桨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