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定点问题

楼主(2016-01-09):
pix飞控怎么就是不能定点呢,漂啊,和定高的感觉一模一样的,地面站显示在定点模式,搜星数为10,但是就是定不住,就是漂,有没有哪位大神来给解决一下

楼主:
啥GPS模式?

网友A:
建议看一看飞控的减震有没有做好,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一看飞控的减震有没有做好,先。

飞得挺稳的,自稳定高的都挺正常的,就是定点定不住,来阵风就吹跑了,只能靠遥控器调节

网友B:
磁罗盘类型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罗盘类型选错了。

什么意思啊?我是新手

网友C:
日志发来,帮你看看,或许能找出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志发来,帮你看看,或许能找出原因。

这事儿搞得我很头疼,谢谢你了,方便留个邮箱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事儿搞得我很头疼,谢谢你了,方便留个邮箱吗

网友D:
我的apm也是地面站看都好 但是lotier模式飞着定不了位还乱飞。倒是statable稳定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apm也是地面站看都好 但是lotier模式飞着定不了位还乱飞。倒是statable稳定得很

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水平校准重做一下,泡泡的教程里面说过的

网友(2024-02-06):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一看飞控的减震有没有做好,先。

大神,请教一下,pix飞控在空中打圈的问题,在offboard模式下发位置指令,就是有些能定住,有些定不住会画圈,这种怎么解决呢?在定点模式下有时候也会画圈,感觉很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