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14SG使用SBUS油门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2016-01-09):
    用的F3飞控,刷的CF固件,在电机选项里已经校准过油门行程了,但解锁后推油门,看CF软件里1,4电机相近,2,3电机却比1,4电机多出好多,并且不动摇杆会自动往上加油。    用的T14SG的SBUS方式连接的F3,不解,请模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首先把中立点都调成1500 别再1520, 然后重新用Master校准一下电机就好了。。。

注意一下 ELE的正反舵。。如果REV之后。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把中立点都调成1500 别再1520, 然后重新用Master校准一下电机就好了。。。

调好了,感谢!按你的方法,然后算法PID选择LUXFLOAT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好了,感谢!按你的方法,然后算法PID选择LUXFLOAT就好了!

不客气,我昨天调到半夜,,反复找问题。

网友(2016-06-23):
引用 网友A:
首先把中立点都调成1500 别再1520, 然后重新用Master校准一下电机就好了。。。

能指导下吗?我也这样!不会搞啊!

网友B:
两个字:正常

网友:
表示X9D怠速也这样,似转非转 卡转的现象,无数次校准都没用,求高人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把中立点都调成1500 别再1520, 然后重新用Master校准一下电机就好了。。。

大大,你好!我也用这个控的。现在请教两个问题:1、你的接收是那种接收。好多人推荐用FRSKY的。2、这摇杆的中立点是怎么调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字:正常

正常是什么意思?可与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好了,感谢!按你的方法,然后算法PID选择LUXFLOAT就好了!

你f3飞控最后怎么解决的?我跟你一样!t14sgf3飞控!一解锁就有个电机满油门转!加一下我好友ok么?

网友:
同问啊  求高人帮助

网友:
上桨 解锁 飞  就正常了   软件上显示油门不一致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