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mr25p穿越机的几点看法

楼主(2016-01-09):
   这款机子上市以来受到很多模友的疯抢,基于它的绚丽灯光和便捷的手机app调试设置软件,忍不住诱惑,也订购了一台,不过还没到手,因为断货了!!
    在还没有到手之前,也做了不少的功课,看了不少网友的贴和视频,对它的基本构造也有了个基本了解,下面我就来谈谈个人的几点看法。
   目前它有两个版本,一个传统机臂,一个上仰机臂,据说上仰的不同之处是重心下移,更稳定,不过估计不会太明显,但样子感觉要好看点。上仰机臂有个缺陷就是,脚垫估计断了后得用原来样式的脚垫,因为机舱部分离地面很近,马达根部离地面相对较高,如果用海绵柱脚垫不会太好弄。玩过穿越的都知道,最好的脚垫就是那种海绵柱,既不容易断,缓冲也非常好。普通平直机臂的,就很容易用海绵脚垫。硬挂的脚架在穿越时是很容易变型和断裂的。
  还有它的机臂是用的铝管,据说强度会比碳纤的更结实,由于实物还没到,也无法考证,但个人觉得强度不会有碳纤的高,碳纤的具有一定的韧性,能型变恢复,就是说,只要没达到它断裂的力度,它始终会保持原有样子,受力时它会通过型变来抵消动能,抵消后又会回复原状。但铝管的就不能了,可能直接强度会比碳的高,但它受力时是硬碰硬,会变型,变型后不可恢复,结果就是,必须得换掉,不然飞行就不会那么稳了,玩过直机都知道。所以还真不如换厚度厚点的碳管,当然最理想的还是碳板,碳管也脆的,所以传统的碳纤板几架还是不错的。
  还有一个就是马达的安装座,由于实体机没到,机身构造只能通过图片来分析,我发现,机臂外观看起多厚实的样子,但马达安装座却感觉非常脆弱,因为马达是直接安装在那个led的板上的,既然上面还集成了led灯电路板,那么它的材质就绝对不可能是碳纤材料,所以很担心他的强度,毕竟马达受力就在那上面,正常飞行应该不会有事,但受到撞击时,估计会很容易断裂,换就只能那块led板一块换了,价格也不便宜,两块40多样。
    另一个就是,电调不应该集成到主板一起,一旦其中一个电调坏了,你就只得返厂维修了,半把个月就没得飞机玩了,所以要是电调能单独模块化就好了,如果你想自己换更大点的马达,原电调就没法换了,能否抗住,就不得而知了,15安估计应该问题不大。1806马达还是小了那么一点,要是2204马达就完美了。
    在一个就是,该留一个接收天线安装位,比如在机头处,一个v字型的天线管。天线内置机身内,并且双天线不能成90度摆放,接收距离应该会大大折扣。虽然不足之处一大堆,但优点也不少,就不一一点到了,等我的机机到了,在慢慢研究吧。目前配件价格不便宜,估计后面用的人多了,会有副厂配件出来的,比如机身上上板,配件130多,都可以买个纯碳280机架了,用碳板雕刻,估计会很便宜。脚架60多6块,那个用碳板雕,估计也要不了几个钱。还有提醒大家,这个机机图传天线接口是外螺内针的,我的肥鲨天线也是内针的,所以要用我自己的天线,我得去做一根外螺内孔的天线延长线,接发射机那头是内螺内孔,延长线长度是4.5cm,光线长。买这个机机的人,可以多备点,机臂,led马达座,还有脚垫,螺旋浆,其他应该还是抗造的,可以暂时不用准备,提前备点配件,免得要得正起劲,哪个部件坏了没东西换而停止飞行,扫兴,也节省点邮费吧,我玩直机时,配件一大堆。就这些了,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勿喷。

网友:
用铝合金机臂真不知道他们哪里的勇气说比碳纤维强度高!

LZ说的非常对,圆形的机臂还得调水平,用碳纤板机臂是最好的。

看看这个样子也不是给暴力穿越玩的,休闲飞飞还行

网友:
机臂跟机体相连的有定位孔,电击座和机臂固定有刻度,调水平不会太麻烦.的

网友:
楼主能分分段吗,这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吗。看得我眼花缭乱

楼主:
手机发的,没那么多讲究啊

网友:
这机耐炸到不行!看过朋友飞连接炸了几十次,换桨换到手软。

网友:
看到过朋友飞,直接撞树上掉下来都没什么事。捡起来继续飞

网友:
亚拓出的穿越真的挺耐炸,个人感觉挺好的值得入手,目前好多小伙伴已经买了

网友:
我能吐槽一句不?这该死的蓝牙到底支持什么手机?、、

楼主:
都支持吧。我该死的25p昨天刚收到,新机一通电,直接马达冒烟了,真不知道是怎么把的质量关,耽误我时间,还得发回售后。

网友:
挺结实的!

网友:
我今天真的闲来无聊的!看完了你的文章!
哈哈哈!

网友A:
我的MR25P还不错,今天在广场飞好像一个装灯的工程车路过时遥控器失控了,胡翻,摔坏了一个脚架,一个桨掉了一小块。晚上在办公室飞错舵,惊险中侥幸水平落地,狠狠礅了一下,再飞,有点漂移。好搞笑。

网友(2016-02-08):
引用 网友A:
我的MR25P还不错,今天在广场飞好像一个装灯的工程车路过时遥控器失控了,胡翻,摔坏了一个脚架,一个桨掉 ...

飄移 可能馬達角度撞偏移 注意歸零

网友B:
飛行撞擊後務必注意檢查 請將機體放於玻璃面輕壓機體四邊 如果會搖動 四腳高低不齊 表示馬達座0度偏了 此時增穩模式飛行是會偏移

网友(2016-03-17):
哥们,这都你没拿到机写的。拿到真机后感觉如何?

网友(2016-04-17):
引用 网友B:
飛行撞擊後務必注意檢查 請將機體放於玻璃面輕壓機體四邊 如果會搖動 四腳高低不齊 表示馬達座0度偏了 此時 ...

我的就有点四脚不稳,马达是在零位置,是不是机臂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