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华科尔D10问题

楼主(2016-01-09):
问下华科尔D10刷机后不改控能用富斯的接收器吗,或者别的接收器?

网友A:
不能,刷机之后我记得好像只能用原厂的和dsm的接收机,其他的需要加高频头才可以,

网友B:
不是一家的肯定不能用吧。

网友C:
dsm2的六通接收才20快,你还要用什么接收?

网友D:
能用dsmx以及dsm2的接收,也就是地平线以及山寨地平线的接收。